各位大哥大姐跪求华硕笔记本AMD时序图

楼主(2017-10-25):
如题,比如X550等 VM590等等最新的AMD的时序图,另外求解各位高手RSMRST#如果不被拉低,就是说没有高低高的跳变,不触发要先查哪里,能触发无跳变要先查哪里,RSMRST#不会被拉低是南桥还是EC的问题?

网友A:
给你解答一个问题  :不触发先查公共点 待机EC相关条件   触发无跳变 查基本供电复位等  建议你找个资料系统的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解答一个问题  :不触发先查公共点 待机EC相关条件   触发无跳变 查基本供电复位等  建议你找个资料系 ...

ESMRST#不会高低高跳变,只是3.3V不变是什么问题

网友:
华硕都没有原理图,论坛偶尔会有维修指南可以看看维修指南,有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B:
我去,你这高级技术员有点假啊。查错信号了,你是想查开关到EC或者EC到PCH的信号吧?RSMRST#可不是。这个必须3.3,不应该来回跳变。

网友:
华硕首先右点位 其次图纸 要么你咋么查你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去,你这高级技术员有点假啊。查错信号了,你是想查开关到EC或者EC到PCH的信号吧?RSMRST#可不是。这个必 ...

带#的信号都是低电平有效啊,所以会被拉低啊大哥就是高低高或者第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的信号都是低电平有效啊,所以会被拉低啊大哥就是高低高或者第高低

上边两个专职版主,去问问他们。你这路走的太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