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G50-70 NM-A271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7-10-25):
G50-70笔记本送修时开 机显,刷论坛BIOS 亮机,装机已为好了,装HDD 提示找不到时MINDE 打算 装WINDOW7。进BIOS设置:"WI8 64BIT"为others保存退出,重启机子就不亮机了,,短接CMOS电池也 不行,一定要重刷BIOs,试了5 次都是一样,下了两个BIOS 原厂的亮机快。下载的

备份的亮机慢也一样,改下WIN8 64BIT保存重启就不亮机了,

网友:
不知大师们能不能提供下维修思路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下次碰到这机器少走弯路,谢谢

轩辕思天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下次碰到这机器少走弯路,谢谢

你这灌水也太过明显了吧!

网友:
机子还在手上就是这样的问题,你不信是没遇见!

网友:
看看BIOS边的电容,修到过吹一下充电芯片就好的机器,最后感觉一个电容不对劲直接换了就好了

网友:
亮了就行。。。。。。。。。。。。。。。。。。。。

网友:
不改装不了WINDOW7的,今天用了无数方法强装WINDOW8也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