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不触发

楼主(2017-10-25):
电源灯不亮,待机0.03 ,不触发,哪位大师修过的,小弟很少修苹果

网友:
你也说说你测试的电压把, 公共电压,3.42 ,  3V  io的电压 复位???

网友:
想自己研究的话,你先看看别人维修苹果不开机的过程分析。对照着修。不想研究发给月饼老师修。

网友:
bios排除了嘛  EC也坏的多

网友:
目测主板实际情况 进水 跌落,公共点电压  待机电压 触发条件

网友:
具体先查下公共点 待机  smc相关条件吧   这么求助不好定性故障

网友:
很简单,电源小板MOS管坏了,修过好几个

网友:
就是这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
先把最基本的待机触发条件都测量一下,不要上来就求助,没有数据谁也帮不来你

网友:
充放电芯片,待机芯片都查查啊,你这信息太少了,没办法帮你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