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X554L X555LP REV 1.1 不触发和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7-10-25):
客户自己换键盘忘记拆除电池用电源无触发 有时候可以触发 3.3V  5V 电压正常  EC IOIT8585E 是带资料的跟X550JP 2.0的IO是通用的上到机子上是可以开机的放心使用
测EC 条件 +3VA_EC   EC_RST#  VSUS_PWRGD  DPWROK_EC   PWRLIMIT#_EC   LID_SW#   PWR_SW#  都正常   PM_PWRBTN#按下开关拉低3.3V送到桥来达到开机 EC开机条件部分都正常了如果芯片没有坏的话那就是资料没有了,有一样那就换一个了,换好能开机了也能显示进系统分发现键盘有几个键连键 ,电池也不能充电, 不充电那就换个充电芯片再说了   换好可以充电了 充电的波型也有出来了   键盘的问题暂时还没有解决的方法, 键盘接口的阻值也正常,IO也是换新的键盘也是刚刚买回来装好的 就是用不了  求解

网友:
io有程序,要买带板io,我修过ux501j,买了不是带板io,键盘几个键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