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风枪 是坏的吗 ??

楼主(2017-10-25):
网上 买了个 二手 850  一插电  气泵  就出风了 但是不加热只出冷风  开关明明是关着的    是不是风枪 有问题啊 ??  还是850 就这样啊   ???

网友A:
有问题。开机风枪才开始加热。能保修还是返修吧

网友B:
不说了    今天  买的850二手的  直接  着火了     哎幸好我看见了   不然店都 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开机风枪才开始加热。能保修还是返修吧

没加热啊             只是出冷风

网友C:
正常的,是拆焊台的保护电路在上电时会启动,防止在搞作中突然断电,导致拆焊机高温停机,上电后自动降温,防止烧坏管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是拆焊台的保护电路在上电时会启动,防止在搞作中突然断电,导致拆焊机高温停机,上电后自动降温, ...

问题 是风量 调节  也没用   怎么调 都是风一样大

网友:
温度调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 是风量 调节  也没用   怎么调 都是风一样大

不能调风速,那就有可能是坏的,其实把握好,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说了    今天  买的850二手的  直接  着火了     哎幸好我看见了   不然店都 烧了

哈哈哈 我以前在单位也着过一次 也是个850

网友:
二手的去找卖家问看看。。。。。。。。。。。。

网友:
工具我从不卖二手的,另可吃点亏也要买全新的,当然会折腾的可以买

网友:
自己拆了研究下就好了,问题应该是控温电路

网友:
确实坏的    网上  买了几个可控硅换上去 就好了   可以调风速了

网友(2017-11-24):
这东西好修,我就是在网上买的一个二手850,花了50块,换了个二极管,一直用到现在,都4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