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55ld 内存不开机,屏蔽内存方法,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7-10-25):
主板来是进水不开机,修开机后不显示电流跑到0.46不显,看了一下内存有进水,没有量到问题初步判断内存坏了,就屏蔽内存试试了。具体方法如下

PCBID1改为高电压,PCBID2为低电压,PCBIB3为低电压,PCBID4为高电压,
以下图片是改好后的图

网友A:
你这是试了几组才可以屏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试了几组才可以屏蔽的?

改2组就可以了,分别是PCBID1和PCBID3,其他的不要动,只针对版本是2.0的机器,其他版本还没有板子,没有试

网友C:
内存怎么就坏那么多呢

网友:
好东西啊,我很少修多这种,不过值得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怎么就坏那么多呢

我的是进水的,内存也进水了,就只有改了,一颗内存芯片也很贵啊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      先收藏在加分    华硕的主板不好弄

网友:
各位看官,记得加点分啊,谢谢了

网友D:
楼主,这是改后又要加一条内存吗?

网友:
上次碰到进水的 没好 内存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改后又要加一条内存吗?

不加怎么开机啊,要加一条!!!!!!!!!!!!!!!!!!!

网友:
这个好修已经有了,不过还是值得鼓励的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JIAYOU

网友:
好东西啊 就是改变2个电阻的事啊 还算比较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2组就可以了,分别是PCBID1和PCBID3,其他的不要动,只针对版本是2.0的机器,其他版本还没有板子,没有 ...

好的,谢谢,

网友:
这样不用拆内存颗粒就可以挺方便的

网友E:
终于有人                     把这问题修起了

网友:
受教了.还有这操作

网友:
下次有着的现象  我就可以直接屏蔽了 谢谢大神了

网友F:
华硕的笔记本板载内存太爱坏 ,学会屏蔽内存就好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终于有人                     把这问题修起了

你遇到的没有搞好吗,我也是高了好久才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硕的笔记本板载内存太爱坏 ,学会屏蔽内存就好维修了

是的,之前遇到的也没有搞好,这次客户吹得急了,本来打算还给他的,晚上了在修修,还是有点不甘心涩,在搞搞,一不小心就搞好了

网友G:
作为新手 问一下。高电压是多少v低电压是多少v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作为新手 问一下。高电压是多少v低电压是多少v

这里的电压指的是0和1,1是高电压,0是低电压,高电压这里是3.3V

网友:
要是搞不懂就直接pcb- id乱改一通  反正这个搞不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电压指的是0和1,1是高电压,0是低电压,高电压这里是3.3V

明白了。  低电压可以认为1v以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明白了。  低电压可以认为1v以下不?

这里的电压是0V,信号连接电阻对地

网友:
这样改,有资料就好,前天一台ASUS    X45V  同行拿来的两个内存颗粒发热短路,价格淡不上来,又没资料只好放弃没修。

网友:
楼主的方法是可以的,我就改成功过哦,呵呵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按你说的,已经亮机了………………………………

网友:
这是把板载的内存屏蔽,用独立的吗?楼主高明啊

网友:
这个我改过,确实管用,就是原来的板载内存还是很热

网友:
这些都是经验,需要时间一点测试的 ,谢谢搂主 无私分享 ,但是 现在内存价格 都在上涨 ,内存颗粒也很贵, ,把板载屏蔽了 ,需要载加一根 ,再加一根还能赚到钱么

网友:
短路的话,还是要拆内存颗粒的哟

网友:
这个论坛已经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