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显示左下螺丝位置

楼主(2017-10-25):
一定要慢慢刮   别刮太大力气         有图有真相

网友:
不是很懂的用户 换屏在这个位置出故障的比较多

网友:
刮得真漂亮。这里的线路是在第一层吗?

网友:
是的
  第一层  我遇到这么个机器
客户自己换屏幕吧机器打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