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B460 大短路(非通病)

楼主(2017-10-25):
B460通电大短路,,,马上断电拆机

大短路 也就是DCBATOUT 短路, 折下板一看原来是这个地方烧湖了

烧得这么严重,先打下各大电感对地。L17 为0  L16只有15

情况不妙,拆了烧了的元件,和上下管,电容TC4还是短路,,。。19V不短路了,上管短了,换,   L17还是短路

2.5V烧机看看,,南桥发热。拆了PCH,L16不短路了。L17上到20,还有短路,查3D3V_S5

查到U24拆了,不短路了

还是先把待机电压修好了,再换桥吧,。通电,19V没有过来,查保护隔离管烧黑了,换了,,19V正常过来

但一通电就0。3A   TPS51123发热,换了还是发热。。马上查线性电压3V  5V  ,3D3V—AUX——S5短路

这个主要是EC待机供电。烧鸡果然是EC  NPCE781EA0DX找了个LA0DX代用试试看。

通电0。002A   3V5V待机正常。开始换桥,芯片盒子里找了个HM55植锡,上BGA焊好。光板通电试机,

0。002一秒后0。3A 南桥发热,开机灯也不亮,。。不会是PCH有问题???上BGA换,,正准备换的时候想了一下,,

是不是没焊好,PCH电压不就绪导致发热,以前修到过南桥少电压发热,想到这还是先加焊下。还好没换PCH ,废了一个PCH不说,还要做很多无用功

通电自动上电到0.2A    装CPU 内存,上电到1.0A 不显,换内存一样。像是没跑码,。。。修到这了,,,。。。刷BIOS吧,

网友:
坏这么多 客人还修么。。。。。,,,

网友:
这板子,这样修,费力了,不过怎么收费 啊

网友:
不容易不容易  修了这么多 , 还认真发了出来  谢谢了

网友:
真的历害啊。这么多的短路。高手。

网友:
这么多的坏件,              厉害了

网友:
这个板子修出来收了多少钱?怕是比这个机器都贵了

网友:
你这故障就是通病啊,PCB 烧洞  见的多了,修好了不错

网友:
这难道不是通病吗? 这个位置烧的很多的  烧坏这么多的零件那不多见

网友:
楼主   修这个 收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