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7笔记本开机6声滴滴响,检测不到显卡,如何屏蔽?

楼主(2017-10-25):
昨天接到一个同行的DELL 5537的笔记本,开机6声滴滴响检测不到独显,装WIN10安装版进系统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找不到独显,进系统后还是一样滴滴响,而且还关机关不死,就是屏灭了还有0.7A左右的电流,有什么办法解决?在TB上下了原厂BIOS也也一样,有没有哪个大侠修过,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纽扣电池没电了!!!!!!!!!!

网友:
测一下独显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到过 其实就是显卡的问题 你进系统就会看到只人到了一个显卡 加焊和拆除都不行 最后我是换了个显卡芯片解决的

网友:
建议你查一下独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把显卡部分修好就不会报警了。。。。

网友:
多谢各位大师,最后把显卡供电的两个电感翘起来了,不用独显就可以了,除了开机时有6响声,进系统没有独显,其它一切正常~~~~机子已经交给客人,客人在别处检测说是CPU坏,这次收了300大洋,呵呵

网友:
最后把显卡供电的两个电感翘起来了,不用独显就可以了,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