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又来请教问题了,请教显卡维修高手

楼主(2017-10-25):
手里有一张显卡 V星R6850 HAWK,上机是正常的  但是拿下来用做的显卡供电线测供电测不到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6PIN供电接了的。这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人遇到过呢?还是以后都不能用供电线测供电了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没有人回复了,没有人遇到吗?供电线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回复了,没有人遇到吗?供电线正常的!!

HD5系开始,GPU核心需要复位与时钟信号,调用内部DAC模块,发出各路开启请求。光有PCI-E供电,无时钟复位,怎么可能会正常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D5系开始,GPU核心需要复位与时钟信号,调用内部DAC模块,发出各路开启请求。光有PCI-E供电,无时钟复位 ...

那就是只能插主板上量电压了?真不方便啊,n卡也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只能插主板上量电压了?真不方便啊,n卡也这样吗?

新显卡都这样,感觉要是嫌插显卡上为难,那就买根PCI-E转PCI-E的16X延长线,这样好测量点。

网友:
HD5系开始,GPU核心需要复位与时钟信号,调用内部DAC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显卡都这样,感觉要是嫌插显卡上为难,那就买根PCI-E转PCI-E的16X延长线,这样好测量点。

谢谢,看来那根供电线白做了,上淘宝看看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看来那根供电线白做了,上淘宝看看去。

也没白做,修点低端老卡还是可以的。

网友:
低端的好卡也不值钱,只能练手,电压还跟高端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没白做,修点低端老卡还是可以的。

低端的好卡也不值钱,只能练手用,电压还跟高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