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联想E431笔记本 USB用不了 每次重启都要重新安装驱动

楼主(2017-10-25):
联想E431笔记本 USB用不了 每次重启都要重新安装驱动 安装好就可以用 重启之后就又要重新安装一次驱动 系统换过 官网驱动也下载了 一样的 求解....

网友:
曾经遇到过 别的板子 这样的故障 最后换桥解决

网友:
我遇到E531的机器 需要安装版的系统 安装版  不是G版  同行G了好几个版本就是会出现USB不能用  后面交给我 我换了安装版系统了事

网友:
感觉是桥的…问题,系统解决不了的基本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当然是桥咯

网友:
在BIOS里能用啊 这也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了 win7   win8  win10都不行 后面打算刷BIOS的 想想先换个XP试试  结果换XP系统就好了   所以我估计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在BIOS里能用的话刷原厂的BIOS应该能好,联想E系列USB不能用的刷好过!

网友:
换个原版的WIN7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