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G360掉电维修—(内含经典掉电维修思路、经验)

楼主(2017-10-25):
          机型:联想G360
          版号:DALL7AMB6E0  REV:E
          故障:掉电

          同行拿来一台机器说问题不开机,拿到手中通电后触发电流瞬间0.5A左右所以立即掉电,看这电流心里大致就知道,广达的板子可能莫一路供电没有出来导致的。

        不二话迅速拆机,拿出主板后目测主板上没有什么进液、掉件、短路的迹象,用万用表打值后也没短路的地方,通电触发后测量各个电感发现各组电压瞬间都有出来,唯独PL10独显供电电压没有。

      测量芯片工作条件,3脚使能开启脚为0v,PU3没有得到GFXON信号开启,芯片无法工作。

      I系列的机器有个特点,独显供电是由南桥单独开启的,南桥条件满足后才会发出DGPU_PWR_EN#信号开启独显供电(想了解南桥需要满足那些条件才会发出此信号,请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10807-1-1.html 我这个帖子,里面有详细的讲解,在此就不阐述了。)测量Q52第2脚果然为3.3v,南桥并没有拉低此信号。

     可测量南桥各个重要信号条件基本都满足,随后各种刷、各种焊、各种吹仍然涛声依旧,看来只有换个南桥试试了,找了一遍发现HM55南桥已经用完了,没办法只能植个球了,一盏茶的时间南桥做好了,通电开机南桥依旧不发出DGPU_PWR_EN#信号。

     打开我收藏的精华贴看看是否找到头绪,此贴由always668”人称血狼的大神所发,以下是帖子复制过来精华部分:

    三步调试法
第一步:
    切断VRON信号。  如果依旧掉电,则为HWPG类故障。查HWPG的组成电压是否有异常。如果电流保持,到下一步。

第二步:
    恢复VRON信号,再切断ICH_PWROK信号。如果依旧掉电,则为+VCORE电压产生异常。查VRM芯片的供电条件、芯片是否损坏、周围元器件是否异常等。
    如果电流保持,测量时钟芯片发给PCH的所有时钟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则查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晶振、周围元器件是否损坏等。  如果时钟正常,到下一步。

第三步:
    恢复ICH_PWROK信号,再切断H_VTTPWRGD信号。    如果依旧掉电,则查PM_DRAM_PWRGD、H_PWRGOOD、CLK_CPU_BCLK/#、PLTRST#这几个信号是否有瞬间的跳变。再断电测量线路的对地二极体值,看是否短路、断线、线路上的电阻阻值是否变大。如果线路没有问题而信号没有起来,则可能是PCH芯片不良。

    如果信号已经发出,则查是否CPU座空焊。或DMI/FDI总线是否不通,可能是CPU座或PCH芯片空焊。如有CPU带灯测试座则比较方便理想。如果不掉电,则考虑独显是否多处电压短路。

  由于CPU供电已经出来,第一步可以不用考虑,直接测量第二步,当断开R253电阻时,果然不掉电了,看来问题就处在这里。

    如果电流保持,测量时钟芯片发给PCH的所有时钟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则查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晶振、周围元器件是否损坏等。
    测量时钟时,发现时钟晶振14.318已经裂开损坏。

     果断的将其换掉,通电触发电流哗哗的往上跳变,完美亮机!

      维修故障总结:由于14.318时钟芯片损坏导致南桥条件不满足,从而无法发出DGPU_PWR_EN#开启独显供电。

      后语:由于本人技术水平有限,有错误遗漏的地方,还望大神们指正。

      每次发的很有技术含量的帖子,大家都是反响平平都不怎么感冒,所以这次发帖尽量写的通俗易懂些,让大家简单的看。

各位大神觉得此贴还可以,请打赏点积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感觉此贴又是精华的节奏啊,这段时间楼主高产量的出精华贴,加分鼓励

网友:
其实维修前仔细观察主板元器件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我只看看   。。。。。留个印象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向大神学习了

网友:
有看到楼主发帖,过来学习学习,估计又是精华贴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了,给你加分,排版也非常不错

网友: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原来是没时钟引起的掉电,很少能见到这种问题,很不错。

网友:
这个问题我应该也能修好,拿个放大镜对着主板一阵扫描

网友:
正好碰到一样的机  果然搞好了 晶振好的 电容坏了

网友A:
这么好的帖子一定得顶起来啊  。。。

网友:
写的好详细啊,看来又是一帖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帖子一定得顶起来啊  。。。

谢谢,捧场

网友B:
我去,还有裂开的晶振,这机器应该是别人做的手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还有裂开的晶振,这机器应该是别人做的手脚吧

应该不是,联想有款机器通病就是网卡晶振损坏导致的不跑码!

网友:
修好了 就行

网友:
虽然故障点很简答,但是楼主分析的这么清楚,也是非常厉害呢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难修  只要是信号级别的  很不好修

网友:
修炼之人必看此贴,精华贴哟,加分祝贺!!!

网友:
电路分析的有条有理。太好了。值的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A:
恢复VRON信号,再切断ICH_PWROK信号。如果依旧掉电,则为+VCORE电压产生异常。查VRM芯片的供电条件、芯片是否损坏、周围元器件是否异常等。  请问这个VRM说的是内存供电吗?

网友C:
                第一步的目测再仔细些是否可能有惊喜呢

网友:
在你的指引了,加分了。。。。。。。。

网友:
楼主的分享很值得我们借鉴,谢谢了。

网友:
偻主你最后一张图最简单明了。。。

网友:
不错不错  居然是14.318晶振坏了···这个坏的少 ···切断开启与门PG等 修掉电这个经验很好  又学到牛逼经验了  蟹蟹楼主分享  给楼主加分加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步的目测再仔细些是否可能有惊喜呢

是有惊喜,但帖子无法写下去了!谢谢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VRON信号,再切断ICH_PWROK信号。如果依旧掉电,则为+VCORE电压产生异常。查VRM芯片的供电条件、芯片是 ...

VRON是CPU供电开启,主板没有cpu供电会掉电的

网友:
此贴又是精华啊,这段时间楼主高产量的出精华贴,加分鼓励

网友:
好的维修经验与大家一起分享,也是一种美德.......

网友:
楼主谦虚了,已经很牛X了,都甩我几十条街

网友:
呵呵呵 还是 有技术好呵呵呵     时序很明确

网友:
楼主也是大神级别的,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灌水小心封号啊

网友E:
楼主收藏里很多干货啊!! 有机会发出来  大家分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收藏里很多干货啊!! 有机会发出来  大家分享啊

可以哦,记得加分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可惜我分不够  学习了

网友:
血狼大神亮了 修掉电有一手啊 我也学习到了

网友:
支持楼主一下,思路太清晰了,我这感慨啥时候能到达楼主的地步呀,学习学习

网友:
厉害啊,理论那么好,真是羡慕,收藏下

网友:
还没修过此类问题 学习下 以后多点经验  修机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有耐心,以后一定是个高手,学习了

网友:
楼主大神,你截图上面有我呀,冲这就得加分了呀!

网友:
不加分不行啊,谢谢楼主宝贵经验分享。

网友:
你们都是大神

网友:
加分了,很详细啊老板,感谢分享

网友:
不错哦  这机器要是放我手里就废了  没有示波器  也不会用

网友:
这个ALWAYS的大神总结的6,楼主修得也很6啊,收藏.

网友:
绕了个大圈

网友:
我昨天修到一片G490的本本,上家做手脚就是把时钟晶振两脚的电阻取了,导致加热下桥就开机,不然就没CPU供电掉电 ,呵呵 ,你这个也是时钟问题掉电

网友:
图文并茂 已经加分

网友:
差电压掉电相对还是比较好修的了,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见你发的,删除了吗

网友:
有图有真像,思路清晰,收藏先 以后会用上的

网友:
这里面大神真的很多啊。把你们的维修经验分享给我们这些小菜鸟吧

网友:
广达电压不正常就是这样的 瞬间掉 大部分都是

网友:
大师修机就是干净利落 顶

网友:
好的维修经验与大家一起分享,也是一种美德....

网友:
思路 杠杠滴

网友:
看一看,了解思路,还不错,说的条理还挺清晰的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其实把..我觉得
DGPU_PWR_EN#这个信号不用怎么去管它
它一般是桥读取BIOS后配置脚位开启的
具体什么时候开启,基本上由BIOS决定的
一切按照正常的供电-时钟-复位流程走就好了。

网友:
这个板子 掉电 但是总是 修不好 楼主修好了 楼主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