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点位软件PCBRepairTool的问题

楼主(2017-10-25):
正常是这样的

网友A:
这是点位你们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点位你们看一下

我发现有的不能显示零件号 只是有一部分 不知道为什么  华硕的点位文件本身的原因还是什么我不知道  有的 你知道这个是个电阻没有详细描述是什么参数 可以设置??

网友:
是不是点位图本身就这样呢,可以换台电脑打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