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INTEL原装1356平台双路服务器维修

楼主(2017-10-25):
又来一列Intel原装双路服务器帖,其实吧,故障和之前发过一篇双路X58一样的,只不过这次是1356平台而已,上次是1366。。。好了,正题:如图, 上CPU1单路OK,开机显示LOGO都正常,故障是上双路后就报警,Intel服务器可以PCB边上看指示灯,相当于诊断卡跑码一样,只不过这是看灯而已。。报警声音判定为不过内存,开干。。。。内存工作条件各种查,都正常,然后跑线,不过有了之前修了不少这种故障后直接查前级系统总线了,说白了和普通台式机一样修法,直接查小六脚 (叙述请参考之前发的帖)最后,当然了,依然是直接更换小六脚修复,哈哈哈,完美!小故障,主要是发来没见过1356平台的修友看看的,估计论坛没修服务器的很多都没见过1356品台 把?好像是介于1366和2011之间的产品,昙花一现而已。。。。感觉就是温度上秒杀1366,发热和2011差不多,哈哈哈我之前也基本没见过,现在还好。。。。。走过路过留下几分呗,谢谢了!

 会员1278535300鑫豆2024-5-13 00:09
 会员1130048300鑫豆2024-1-5 21:01

网友A:
开眼界了,双路主板维修也跟单路差不多,内存不过,也是拆六脚芯片

网友B:
是直接更换小六脚管还是拆掉呀,它的具体作用是?..

网友B:
这种板子好像不是要分通道的吗........?

网友C:
这个小六角在普通主板上也挺爱坏的

网友D:
没有昙花一现,SOCKET 1356是Intel面向民用低端服务器领域开发的平台,内核目前存在SNB-E,IVY-E和HASWELL-E。对应桌面普通平台就是1155和1150。相对于2011来说,就是核心数目有所减少,内存只有3通道。做双路1356的厂家不错,据我了解,也就华硕,超微,戴尔和Intel自己。别的厂家几乎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眼界了,双路主板维修也跟单路差不多,内存不过,也是拆六脚芯片

和普通板子以一个样的方法修,只不过这个六角不是管子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更换小六脚管还是拆掉呀,它的具体作用是?..

不是管子,此处的小六角不是管子,是一个IC,控制系统总线SMB与SM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好像不是要分通道的吗........?

是的,一般都是分颜色插就可以了,这个没的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六角在普通主板上也挺爱坏的

这个 六角不是管子,是一个IC,具体参考上一篇帖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昙花一现,SOCKET 1356是Intel面向民用低端服务器领域开发的平台,内核目前存在SNB-E,IVY-E和HASWELL- ...

这个架构内核没去研究过,不过你这样一说还是忽然想到了什么,哈哈哈,戴尔目前还没见到,目前只修到过华硕,V星,超微,INTEL这几个厂家的1356板子,戴尔还没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架构内核没去研究过,不过你这样一说还是忽然想到了什么,哈哈哈,戴尔目前还没见到,目前只修到过华 ...

这种板子时序和2011一样,完全可以看作简化的2011。

网友F:
老司机了,服务器主板看到的确有点虚,毕竟没图纸。

网友G:
平常很少见到服务器的板子,这也算是开了眼界,修得不错,点赞,加分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JIAYOU

网友H:
上次接到一台没搞好

网友:
看到这些双CPU的板就头疼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 六角不是管子,是一个IC,具体参考上一篇帖子

哦,我还以为和普通主板一样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司机了,服务器主板看到的确有点虚,毕竟没图纸。

老司机谈不上,只是和普通版一样修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平常很少见到服务器的板子,这也算是开了眼界,修得不错,点赞,加分

服务器板子一般不做服务器的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次接到一台没搞好

什么故障?什么品牌?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