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关于华硕P8Z77-V LX2,USB报错15秒关机,电压测试处,排除BIOS,可以快速修复,围观

楼主(2017-10-25):
                                  今天接手了同行拿来的一块华硕P8Z77-V LX2,亮机USB过流保护   华硕通病,论坛的都说822和472这两电阻爱坏,可是找了半天主板,822的找到的位置一大把,而472的来来去去就得那么几个,由于没有图纸,在论坛下了点位图也打不开,所以只能盲查了,把472和822都量了一遍,发现都是好的,浪费时间!!
            为了更快修好,论坛又有人说bios问题,于是在论坛的一位大哥那里说能亮机的BIOS,狠下心下载回来刷一遍了,居然可以进BIOS了,以为好了,断掉电重启一下又是原故障。
           由于没有图纸情况下,根据经验,用万能表跑电压了跑线路了,终于发现USB#OC都是跑到这处上集合 ,经测量,,472电阻(当然它没有坏的)和822这处有问题, ,查到一只脚没有5v电压的,肯定是主板断线了,哈哈,断线就好办,,把旁边的脚位短接就可以了,图片里放大可以看到
          由于USB#OC有6条信号到这里,怎么只得一个472电阻呢?亮点就在这里,经测量验证,靠近南桥这里的103电阻也是USB电流信号处,怪不得找半天没找到信号位置!!!!所以我要发帖来更正其他贴中没有提示到103电阻也参与的。
       同时为了大家以后碰到这主板更快维修,我用图把电压表明分享给大家,如图:

网友A:
楼主用心了,位置都标注的很清楚啊。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有图很方便找到故障点

网友C:
USB5V通过分压 得到3.3VUSB-OC

网友D:
没点位就是麻烦,跑线累死人还特花时间

网友E:
这个板有点位呀,不用这么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有点位呀,不用这么辛苦

感谢,我知道有点位,只是我下载回来打不开,就没管了。。。直接盲查了,太依赖图纸也是不好的,偶尔也要这样查一下可以增加经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点位就是麻烦,跑线累死人还特花时间

楼下这位朋友有,已经分享在这里了,这下这个板又有彩图,又有点位,可以完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5V通过分压 得到3.3VUSB-OC

是呀,,,所以我就靠着这个点来查,!!!先查5v,在查GND,就可以确定电阻的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有图很方便找到故障点

是呀,,,我看了好几个的帖子,都没图这样还是难搞,所以我上图来补充一下,方便大家碰到这些问题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心了,位置都标注的很清楚啊。

这样可以让大家碰到类似问题快捷维修

网友:
楼主太用心了,感谢分享,向大家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向大神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下这位朋友有,已经分享在这里了,这下这个板又有彩图,又有点位,可以完美解决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7887-1-1.html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网友(2020-07-01):
老师傅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