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三脚管子的参数

楼主(2017-10-25):
如图,习了一年的安泰信可调电源,今天烧了,质量真是差,拆机后,发现这个管子坏了,型号是D1047 但是在某宝,搜到的是功放管子,不知是否一样,谁有参数或者PDF,有无其它管子 可以代换 ,求指教

网友A:
    2SD1047   12A   140V   100W

网友B:
D1047在功放电路中常见,就是这个了 ,也可做调整管。待用的管子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1047在功放电路中常见,就是这个了 ,也可做调整管。待用的管子多了

                                      网上资料很少,不太确定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SD1047   12A   140V   100W

                                      网上资料很少,不太确定   多谢了     是NPN管子吧

网友:
D1047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D1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