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主板MOS管相关问题,请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7-10-25):
有一主板,内存插槽旁边的MOS管和24pin旁边的mos管型号为A09N03N,因特殊原因想换掉他们...在找寻替换原件时无法确定其影响..固注册论坛求助..

A09N03N  25V 50A 9M欧  输入电容830PF 输出电容270PF

不知道其他参数是否对电路造成影响,只能将主要参数奉上,寻求可以贴合原来参数能完美替换的管子。请大神指点。

网友:
看看这篇文章也许会对你有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7117-1-1.html

网友:
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

网友:
把单位的方正机子拆了换cpu,居然显示有问题,要升级bios,看看行不行珞!~

网友:
续流二极管D1,一旦BUCK变换功率开关管关断,BUCK电感存储的能量通过负载和D1形成回路,为负载继续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