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2.0 跑22 维修

楼主(2017-10-25):
华硕P8B75-V主板上诊断卡跑22代码,网上说是不过内存。我测内存条件发现SMBATA这个只有0.7V。走线找到这个信号一端是连着南桥旁边三极管的E极,而C极也是0.7V 连到时钟芯片,还有内存边上的NCT3309A调压芯片。而且C极对地电阻只有230R 明显不对。
我把NCT3309A拆了不行,我再把时钟芯片也拆了还是不对,我一下不知道怎么办了。所谓病急乱投医我把三极还有边上882上拉电阻一起换了,南桥我都加焊过。
可还是涛声依旧。
这个就是我绕了半天的地方。

后来冷静一想一定是SMB这个信号还有接到别的地方去只是我没有找到,没有办法只有老老实实上X宝买了一个主板点位图来。
一看才知道原来 这个CPU供电边上还有一个NCT3309A.只是我没有注意到。
把这个拆了电阻就正常了,去料板拆了一个装上,终于上电正常开机了。

这回我知道以后还是要老老实实先去买电位图,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现在发来提醒和我一样新手们。

补充内容 (2017-10-26 21:43):
点位图在12楼

网友A:
楼主可以把点位图发出来吗?遇到一片

网友:
这个3309的好修啊,,,基本如果测试到内存操上没3.3V 第一时间就是看3309了

网友:
老司机直接秒杀  新司机还是老老实实的先看图 然后慢慢变成老司机

网友:
按图修要快地多,肓修太麻烦了。。。。

网友B:
楼主把点位共亭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多找找小芝麻8脚,有时候可以免去买点位的烦恼。

网友:
点位图上传给大家,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点位共亭出来就更好了,。。。

大神要点位图看12楼,我以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点位图发出来吗?遇到一片

大神要点位图看12楼,我以上传了。

网友:
这种小8脚芯片经常会拉低SMB电压,一般都可以直接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