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多次掉盘强行断电通电导致彻底不识别还有救吗?

楼主(2017-10-25):
如题,威刚SP900已过保,当初老是掉盘,每次都是断电再通电就好了(后来知道是电源问题),次数多了之后终于有一天彻底不认盘了,接移动硬盘盒设备管理器的存储控制器里面有个不识别的设备,更新驱动失败,这个样子还有救吗?

网友A:
丢固件了吧,拆了看主控,能量产就量产试试,不行就搬板

网友:
找主控  搬板   量产         一个个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丢固件了吧,拆了看主控,能量产就量产试试,不行就搬板

SF-2241VB2-SPC网上找不到,怕是没救了

网友:
试试开卡吧

网友:
2241好像是可以量产的   和2281同工具,但是很少有人会操作。因为是linux下面的。
你可以付费找人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