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不开机

楼主(2017-10-25):
今天接到一台G400不开机的,刷了BIOS好了,但是进bios改下模式重启就不显示了,刷完BIOS不改模式开关机都正常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在刷个BIOS试试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下次碰到这机器少走弯路,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还没解决

网友:
想办法找个原厂BIOS,换个完好的BIOS芯片刷进去,然后更换BIOS芯片再看看。

网友:
已解决!换了显卡好了!

网友:
原来遇见过。显卡有问题。我把独立显卡关了用。这个机子的通病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