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P2280WL不开机,按键板3.3v供电对地短路

楼主(2017-10-25):
易美逊P2280WL不开机,按键板3.3v供电对地短路

_易美逊P2280WL BIOS.zip

修好后读取的bios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可能是盖子上的粘性物质引起的,类似的情况是联想台式机CPU上有粘性海棉引起CPU电容短路的。

网友:
这个 对地短路
去怎么确定的呢
打对地阻值确定的吗

网友:
楼主资料怎么这么全,这显示器按键板还是总线的。给楼主加分

网友:
没有遇到过 按键板坏的少 除了进水坏的

网友:
以前在飞利浦显示器上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我之前修过一个一体机触屏短路的,也是供电电容出问题

网友:
加分鼓励连这个机器的pdf原理图都有

网友:
易美逊的显示器真是不敢恭维,我有一网吧客户去年一雷下来 53台易美逊坏了46台,37台三星一台没坏

网友(点评):
呵呵呵,这么夸张?易美逊也是aoc的私生子啊!

网友:
这个显示器居然能找到图纸,谢谢分享

网友:
直接对地烧机就行,不过还真没有过量开关的对地

网友:
这个很少见 谢谢分享   这个很少见 谢谢分享    这个很少见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