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4s 开机不充电 关机能充电

楼主(2017-10-26):
客人手机摔过  换过电池和尾插排线 依然不充电 关机可以充电 在400毫安左右 开机后充电电流只有7 或更低
查了J3二极体 27脚 USB_DP_DOCK 不正常 0 对地了。。 连接了个电感 电感连接CPU那头二极体也是0
哎。。
不想拆啊。。 可以免拆U 修理吗

网友:
放弃维修不就可以不拆了,呵呵

网友:
这个CPU我还没有修过,放弃维修不就可以不拆了,呵呵

网友:
拆也没用,CPU坏了 要换

网友A:
A5虚焊么,这个cpu很大,很不好装,建议换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5虚焊么,这个cpu很大,很不好装,建议换板

这样啊。。。很难换CPU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很难换CPU吗?

不用换,要重装,个头大,很不好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换,要重装,个头大,很不好装

哦。。还是算了吧 还给客人 让他关机充  毕竟关机还能充。。最近接的真郁闷。。不充电吧 CPU问题 之前有个不显示也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