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进水不开机 漏电50毫安 触发后定住150毫安左右

楼主(2017-10-26):
iphone 6 单板 进水不开机 漏电50毫安 触发后定住150毫安左右 哪里问题呢?

————————————————————————————————————————————————————————————————————————————

现在问题
拆了CPU 屏蔽罩 显示触摸IC U1501 腐蚀。 拆了U1501  VCC MAIN 二极体恢复到310左右。。 也不漏电了
触发后 就只有50毫安定住了  郁闷
大师指教。。 触发后50-100毫安左右定住 检查哪里?

网友:
VCC MAIN 二极体232  跟正常值比 低了100左右。。。 要一个个拆吗?  电容短路会把vcc main拉低一些吗?  cpu 和基带cpu 屏蔽罩没拆 其他座子和背面都有些腐蚀。 洗板水刷了下。。。

网友:
拆了CPU 屏蔽罩 显示触摸IC U1501 腐蚀。 拆了U1501  VCC MAIN 二极体恢复到310左右。。 也不漏电了

触发后 就只有50毫安定住了  郁闷
大师指教。。 触发后50毫安检查哪里?

网友A:
把焊盘用洗板水洗干净,打一下i2c总线的对地值,正常的话检查一下总复位

网友B:
用什么方法可以把显微镜拍得这么清晰?手机直接对着显微镜镜头拍吗?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显微镜啊  那么清楚?

网友:
50毫安cpu没工作,主要观察腐蚀地方,cpu的供电组织都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显微镜啊  那么清楚?

显微镜不到1000块  手机7PLUS 拍的清楚。。 放大2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焊盘用洗板水洗干净,打一下i2c总线的对地值,正常的话检查一下总复位

修好了 换了 电源 显示电源 黑触摸   还有不开机是复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方法可以把显微镜拍得这么清晰?手机直接对着显微镜镜头拍吗?

方法是 拿着手机不要抖啊。拍摄等焦距都清晰了再拍 。。  稍微抖一下就拍不到了  还有我手机是7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