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无WIFI 白WIFI维修及思路总结

楼主(2017-10-26):
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自己修好的苹果手机故障案例,前天,一客户拿一小6来维修,说是看到朋友圈广告了,知道我可以修,所以拿来找我!他描述的故障是WIFI打不开,其它正常!拿到手一看,外观成色很靓,没有摔过的痕迹!!进设置时明显要等待30秒左右,然后WIFI为灰色,点不开,设置中关于本机的WIFI地址为不适用!如下图
--
无WIFI,俗称白WIFI

最新系统11.0.3,客户讲朋友帮他更新了系统

WIFI地址无

客户描述只有朋友帮升级了系统,结果还是白WIFI,其它都没有动过!!报价留机,开搞!!
处理好手头的工作已经是下午6点了,需要加班了,我喜欢晚上加班干手机,这样没有人打扰,效率会高一点!!

拆下屏,可以看到整板很靓,没有进水痕迹!!

这是在迅维实地时老徐要求总结的维修流程之无WIFI维修思路,拆机后根据此思路先打主供电及1.8V供电、1.35V对地值,上电再测这些供电正常,那就拆芯片!

拆下的芯片与焊盘,掉了个空点!!

除胶后发现又有3个焊盘掉点,怀疑是这几个点中的某个或全部虚焊导致无WIFI,二话不说,补线!!补线后将整个焊盘打值,全部正常!!为保险起见,WIFI也换一个!!

补完线的焊盘

新老WIFI合影

从ID板上拆下WIFI芯片,植好锡,吹上去!!板凉后开机,进设置时卡机,然后直接退回到主界面!!拆WIFI时WIFI挂了?重打一片WIFI干上去,再试,正常了!!

马上把维修照片发朋友圈再做下广告!!另外将我的无wIFI维修流程高清图分享给大家!!

网友A:
虽然故障倒是经常见,但是佩服楼主精神,早起6点过都在发帖了,精神可嘉。

网友:
赞一个:666,佩服楼主精神,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故障倒是经常见,但是佩服楼主精神,早起6点过都在发帖了,精神可嘉。

发个贴比修个机还费劲,昨晚听完远程整理了图片,早上配上文字再发贴!!

网友B:
解绑硬盘的wifi是6s以上吗?6不需要解绑。我忘记了。先加分去

网友C:
典型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维修当中去,看来实地出来的,只要用心学,都是人才。

网友D:
发贴比修机还费劲,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绑硬盘的wifi是6s以上吗?6不需要解绑。我忘记了。先加分去

6S及以上换WIFI必须解绑,6S以下不需要,多谢加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维修当中去,看来实地出来的,只要用心学,都是人才。

实地的学习给后续的学习铺好了路,只要踏实向前走,就会越来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贴比修机还费劲,楼主辛苦了!!

嗯,整理图片,添加文字,发表帖子,可能用了2个小时左右,修机也不过如是!!

网友:
实地学习归来终成师!高手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地的学习给后续的学习铺好了路,只要踏实向前走,就会越来越好!!

确实如此,祝楼主维修事业蒸蒸日上。

网友:
确实如此,祝楼主维修事业蒸蒸日上。

网友F:
之前我也碰见过一台  IPHONE 6 摔过 无wifi  进设置N慢  wifi打不开  掉点的补了线  换了好几块WIFI ic 就是无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我也碰见过一台  IPHONE 6 摔过 无wifi  进设置N慢  wifi打不开  掉点的补了线  换了好几块WIFI ic 就 ...

打值都正常吗?可能有其它线路或信号不正常吧!!

网友:
修手机的手工要求是不是比修电脑要高。。。。。。。。。。。。。

网友G:
应该有摔过才掉的点,无线很容易摔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有摔过才掉的点,无线很容易摔掉点

有可能,但是外观很好,没有明显的摔痕,不过也不排除这种情况

网友H:
不知道7和8 用不用解绑wifi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7和8 用不用解绑wifi  呢。。。。。。。。。。。

IOS11以后都需要验证WIFI、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