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59开机不显,好多人碰到都没解决

楼主(2017-10-26):
拆开,裸机点开关上电,电流到0.6无跳变,但是屏幕能感觉到有变化,黑了一下,没背光,里面也没显示,触摸板下面的灯2闪黄灯,4闪白灯这样重复。查看论坛,都是BIOS问题,下了几个BIOS无果,但是故障和以前不同了,屏幕无变化,风扇直接长转,指示灯也没变化了,刷回它自己的BIOS后又恢复原故障。现在不确定是不是还是BIOS的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神有碰到过的吗?万分感谢!我的主板版号是:DAOAM8MB8DO

网友:
没有一个正版可靠让人放心的BIOS,始终走不出这个思维圈

网友A:
需要连着otp一起刷

网友:
刷一个试试就知道了。我手头上只要资料不缺,都是先软后硬

网友:
我来帮顶的,希望那位老大发个好用的BIOS来分享啊。

网友:
你可以尝试分离,示波器, 排除bios

网友:
下载了之后故障不一样,就应该继续下载一个让人放心的BIOS

网友:
现在的本电压都正常就刷BIOS 一般都号了啊

网友:
用原机的me合成到新bios里面去,之前有台戴尔,大短修好后不亮机,论坛下载n个bios刷了不行,某宝买了说是原厂bios也不行,开始怀疑人生,最后自己合一个就ok了

网友:
这问题还是没有找到对的BIOS,还是学会合成BIOS,才是首选重要事情。不然以后的弯路还得继续走

网友:
要是实在觉得不靠谱就买一个吧   也就10快 工厂的

网友:
如果换完还是不行我建议你 在看看别的地方

网友:
官网分离一个看下。。。。。。。。

网友:
有么有刷个工厂板的试试?

网友:
正版可靠让人放心的BIOS,始终走不出这个思维圈。。。

网友B:
这机器不是BIOS问题 把上半部分换掉

网友:
bios  问题比较多       cpu 也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不是BIOS问题 把上半部分换掉

你好,你的意思是屏幕的问题吗?

网友:
这板还是BIOS的问题多的哦。。。

网友:
总感觉这个CPU不是那么爱坏
一般找不到问题的就喜欢往CPU上怀疑

网友:
这种CPU问题多

网友:
可以马云家买一个试试,5块钱的事情

网友:
好家伙  必须学成分离BIOS 这个好学吗 我还真的不会弄啊

网友:
现在的板子一般刷bios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z

网友:
官网分解比较靠谱,不过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特来看看是否有收获

网友:
你这个可以官网分离个BIOS程序刷上去试试看

网友:
我感觉是BIOS,之前遇到两台机器,有一个跟你故障一样,也是刷bios刷好了

网友:
不死心就淘宝买一个吧,反正这上面很多都是骗分的

网友:
CPU坏掉也有可能  屏幕沉下去 是不是屏供电已经出来了?

网友:
板还是BIOS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连着otp一起刷

请 问 BIOS  OTP是什么东西 在什么地方存着

网友:
故障变了建议你还是买个BIOS吧,搞不好还是BIOS问题呢

网友:
查一下EC的条件。。。。。像这种的我都是一个找的

网友:
你把原机bios的me提取出来和下载回来的bios合成只有再刷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