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 指南针,水平仪不能用,改修的都修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2017-10-26):
现象就是指南针水平仪不能用,自动旋转是正常的。优先换的是气压计,换过后不行就直接拆了M8查阻值,查过后是正常的,直接换了个M8,测试还是不行,接着看供电,发现3V和1.8V都有,想想又去换了陀螺仪,换过后还是不行,又测试相关电路没有短路的地方,现在没思路了,没有遇到过这问题的提供下思路。。。

网友:
换指南针,还原

网友:
换过两个了,也都刷机了。。。还是同样问题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真好,这样我们这个网站才能有更多人聚集一起

xikq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真好,这样我们这个网站才能有更多人聚集一起

网友:
加速器 指南针 气压计 陀螺仪 M8

网友:
                 搞 好了没有 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