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R2.0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7-10-26):
        华硕P8H61 R2.0有复位不跑码, 测各大供电都有,连集显的供电都出来了,BIOS也刷了就是不显啊!!!测桥供电PQ710的D极3.3v,G极有10V,S极0.56V看图。桥供电只有0.56V感觉偏低,没点位图,先把这个管先换了再说,不行再换控制芯片了,把PQ710换后S极的电压1.83V, 接屏亮机了,还算顺利!!

网友A:
还不错啊,板子很顺利就修好了。问下楼主,写帖子发贴子顺利吗,我写贴子感觉网页一卡一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啊,板子很顺利就修好了。问下楼主,写帖子发贴子顺利吗,我写贴子感觉网页一卡一卡的

不会卡呀,很顺利!电脑太慢了吧

网友B:
这种管子换只能说运气好,很多都是控制ic的反馈端分压电阻问题,常常被我们忽略。

网友:
锁相环1.8V偏低吧,不过0.53V居然还能出CPU供电,也挺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管子换只能说运气好,很多都是控制ic的反馈端分压电阻问题,常常被我们忽略。

确实,很多都是基准分压电阻出了问题。

网友:
板子很顺利就修好了。问下楼主,写帖子发贴子顺利吗,我写贴子感觉网页一卡一卡的

网友:
看来这个电压没有超过最低值。要不然后面的电压也不会都有吧

网友:
楼主捡鱼了,佩服,命好啊

网友:
这个PLL电压偏低一般是分压电阻的问题,LZ这板是MOS击穿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