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061p 小修网卡和UBS2.0

楼主(2017-10-26):
拿到机子是一台华硕~~没错华硕~假的华硕~ 开机LOGO都不对~~~

客户说有线网卡不能用,USB2.0不能用~ 但是3.0可以。。
试了一下跟客户说的一样,直接拆除机子看到主板型号是LA-8061P

看到网卡芯片上面有烧黑的痕迹,不用查,直接换一个再说吧 。。

更换好,进系统,心里想着USB会不会也是网卡烧了导致的,进到系统里面,试了一下网卡正常了,但是USB还是不行。。。
看到USB2.0 的小板子上面的,排线没有问题,测接口阻值正常 但是供电为0V  看旁边有一个8脚芯片。。。
图纸搜,搜到了一样给3.0供电的。看到脚位。。

测VIN输入 5V 正常  EN  正常 0C  正常。。但是没输出。。。。

没有芯片可以直接换,就把5V VIN直接拉到5VOUT就好了
进入系统USB2.0也正常了。。

网友:
谢谢楼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仁宝的板子  还有假的华硕吗   呵呵呵

网友B:
恭喜完修。 请问楼主... 0C  正常。。。 0C是指什麽? 请指点下, 谢谢。

网友C:
这个是真的吧,只不过是其它厂代工的。

网友:
是 VOUT吧 好好修机子吧  直接 吧5v啦过去也能用了额

网友:
假戴尔就遇到一些,假华硕的还真没遇到。这个故障也算简单,楼主吃票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真的吧,只不过是其它厂代工的。

不是开机LOGO也是不一          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请问楼主... 0C  正常。。。 0C是指什麽? 请指点下, 谢谢。

USB 过流检测信号,     这个信号不行,主板也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的板子  还有假的华硕吗   呵呵呵

呵呵呵呵,有的,LOGO 我没拍而已,也查不到这个机子的东西

网友:
用一个保险电阻连这样比较保险。。。。。。。

网友:
最好还是订料更换,不然下次再坏可能坏的东西更多

网友:
学习了,修的不错,干净利索

网友:
好好好 不错不错  网卡烧坏 uab供电也坏 ·· 老司机牛逼··

网友:
我想问一下  怎么分辨 是假笔记本   其他本子该怎么看

网友:
都是比较简单的问题,,楼主捡钱了

网友:
理论扎实 厉害学习

网友:
很好的操作。谢谢楼主宝贵经验分享。

网友:
维修是很简单,但是还是可以看出楼主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检到钱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神州改装的

网友:
很好的操作。谢谢楼主宝贵经验

网友:
usb供电没有芯片的话一般都是直接拉一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