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摔过之后接电短路

楼主(2017-10-26):
同行送过来的手机,听他描述摔过之后就不开机了,到我手里就剩一张主板和屏幕了,然后测试机子,测试电源周围电路阻值,没有短路的地方,难道是CPU的问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
接可调呢?没任何电流跳变吗?

网友:
电流呢                                      多少

网友A:
这个要先接可调电源看电流多少,再推测故障原因和范围!

网友:
你这描述太少了,根本分析不到具体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先接可调电源看电流多少,再推测故障原因和范围!

是的,最起码看看电流是个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