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大短,使用4种工具修复

楼主(2017-10-26):
使用工具:可调电源,螺丝刀,万用表,烙铁。
上可调电源,触发 大短
拆机,塑料贴纸有过热痕迹

测量PU4002是好的。

测量多处电容短路,就是DCBATOUT短路。
观察有一个不一样

PC4402泛黄,焊掉ok

网友:
大短,又捡钱了吧,哈。。。。。。。。。

网友A:
常见的故障
烧这个黑色的贴纸就很好看出来

网友:
短路一般都很好修,基本上都是送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故障
烧这个黑色的贴纸就很好看出来

贴纸烧糊的地方不是电容,貌似是隔离FET

网友:
哈哈一天来几台这种故障的话就各种爽

网友:
这些机器很好   修        搞钱了

网友:
好久没修过大短路             好怀恋

网友:
有时候大短修好过后会出现各种故障,那个也挺难搞的

网友:
我怎么遇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