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Q9从不触发修到掉电,欲放弃却迎来曙光

楼主(2017-10-26):
acer 4738 ZQ9从不触发修到掉电,欲放弃却迎来曙光
板号:DAOZQ9MB6C0
平台:HM55
故障:电流0.013不触发
维修思路:按不触发的维修流程,检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满足
维修过程:这机器走了很长的弯路,后面详解
1、  拆机先观察看到一个电容烧裂了还以为捡到了,查了一下这个是上管的滤波电容PC120已经完全烧断,并没有短路,打一下各电感阻值都正常。
2、  没办法只能通电再测,3/5V已经正常,测到第一个保护隔离管时发现Q27已经完全击穿,三个脚都穿了,料板上这种三脚的P管用完了,为了不让G极电倒流损坏别的地方,于是把G极翘起来使用,估计是电容击穿后出现大电流,导致Q27高温后也击穿了,个人觉得这个管击穿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接适配器时电池不会放电,使用电池时适配器是不接的,所以就这样用。
3、  测开关键触发时有101的跳变。
4、  测EC的待机条件,当测到EC复位时测到0V,测这个信号上拉电阻+3VPCU也为0V,并且完全对地导通,看来是板层对地短路了,没有办法只能从别的地方引一个电压过,看旁边有个BIOS的供电也是+3VPCU ,果断飞线在这里走了次弯路,因为这个+3VPCU对地短路,担心其它地方有连一起的同时短路,测遍了整个电路中的+3VPCU是否短路,发现没有别的地方再短路,后面在没有思路的情况下又重新跑了一遍这个+3VPCU电压是否正常,所以说这里走了个弯路,要是一开始直接测电压就不用再测第二次,在只有电路图没有点位图的情况下找所有的+3VPCU,有几十个地方我却是跑了2次,花的时间也是没得说了,庆兴的是板上还有丝印。
5、  EC复位处理好后可以触发了,但是电流只能上到0.05A多,明显有电压没有出来,于是再查电路,发现二级电压没有出来,顺藤摸瓜测到+15V电压只有2V多,拆掉PR132后测二次自举出的电压有13V多应该正常了,估计是后级拉低了,+15V去的地方不多,一个个排查,发现PR25有点变色原本1M变成1K多,更换后电压正常了,这个没有拍照。
6、  到这里其实已经维修完成了,因为没有经验,走了一个更大的弯,差点掉坑里爬不起来了。这时触发电流路跑到0.2多瞬间掉电,什么情况?一个机器真有那么多问题?各个信号都出来了,用示波器抓各个波形,双路对比掉电,SLP_S3#先掉,刷BIOS换桥一个样,折腾得筋疲力尽,板子放一边,过几天后同事说全部装上去测一下OK了,真让我哭笑不得,没想到已经修好的板子,因为没装CPU和内存测试,一直卡在掉电这里爬不出来,真所谓是欲放弃却迎来曙光,还是缺少经验啊!(因为没有头绪,期间试着把时序图画出来,这里拿出来跟大伙分享,第一次画图有不正确的地方欢迎指点)
同时也发现了电路图中的一个地方出错,CPU供电芯片的PG不是+3VPCU上拉应该是+3V上拉。
最后附上亮机图,图纸和BIOS论坛有很多就不上传了,说实话发贴子比修机器还累,很多人都有同感吧!

网友A:
MOS管G极不能悬空吧!!MOS管G极不能悬空吧!!

网友:
修机不易      全靠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G极不能悬空吧!!MOS管G极不能悬空吧!!

正常情况下是不能悬空,完全击穿了,当一根导线来使用

网友:
真是一路曲折,只要有心确实什么难处终究还是可以解决的。也是第一次见还有不装u会引来掉电,学习了。

网友:
要修好一台机真是不容易呀,对我们小白来说更是困难重重呀,还是第一次见不装u掉电的,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

网友:
好样的。学习了。。。。。。。。。。。。。。。

网友:
有个电容导致的问题??????、

网友:
不容易啊。这么辛苦也就赚一个辛苦钱 啊,

网友:
修机不上cpu。。。。。这确实该长记性

网友:
修机不上U怎么知道主板好不好,楼主难道平时修机都不用上U?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G极不能悬空吧!!MOS管G极不能悬空吧!!

PWM电路中的MOS管G极不能悬空,悬空会导致直接击穿,但楼主的这个好像是保护隔离的MOS管,工作原理等同于二级电压转换管,不知讲的是否有错!

网友:
没CPU内存都可以修好,大神哇  !1!!

网友:
掉电不上CPU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老板辛苦了  谢谢分享 图片拍的也很清楚  收藏一下

网友:
认真看了一遍,学习了学习了,有些问题换真是不好解决啊

网友B:
不装CPU 掉电你还换桥。。。。。。。。。。。  另外图纸上不管是3V还是3VPCU都是对的 完全没问题的  还有你画的时序随便瞄了一眼 RSMRST能在SLP后面吗 所以错误很明显   有错误并不代表自己就不会 写错是很正常的事情   大家都是小白过来的 继续努力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CPU 掉电你还换桥。。。。。。。。。。。  另外图纸上不管是3V还是3VPCU都是对的 完全没问题的  还有你 ...

真心感谢指点!也许有的朋友看到出错也不会管那么多,第一次遇到这种不装U掉电的,还有第一次画图,时序还没有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