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55 fm1板无复位

楼主(2017-10-26):
板子触发后诊断卡复位常亮,时钟不亮,内存供电正常,南桥晶振电压两边都是3.3v左右,cpu供电有四个电感,其中三个并联有0.5v左右,另一个独立的为0。cpu供电是up6215ak+两个up6281s8。手里也没有这种芯片,把两个up6281s8调换,再上电发现复位灯终于在闪了,但是闪了几次又常亮,说明这两个up6281s8其中肯定有个是坏的,拆掉接近cpu8p插口的那一个,上电复位常亮,又装回,拆掉另一个,上电竟然正常,上cpu,x4 651k和内存亮机,正常进系统,跑了下象棋也正常。
两个up6281s8调换过,所以此板判断靠近8p的那个坏了。现在有个问题请教大神为什么拆掉一个也可以正常工作?手里没有这个芯片,板子不敢烤鸡测试,怕另外一个过载烧了,以后有了再补上

网友A:
这个是从电源管理芯片,你拆除之后,有1相CPU供电不在工作。如果板子设计的CPU供电相数较多,且CPU功耗较低,那么即便缺少一相,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从电源管理芯片,你拆除之后,有1相CPU供电不在工作。如果板子设计的CPU供电相数较多,且CPU功耗较低 ...

感谢大师傅点评,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师傅点评,小小白学习了!

这仅仅是我的猜测,并不一定是这样

网友:
这个好像坏的蛮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