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PDF

楼主(2017-10-26):
谁有PJ开头的二极管代码查询PDF,传一份给我,或者查询的方法,求指教。

网友A:
查二极管的参数做什么,料板上直接拆个换上

网友:
查这个干嘛的呢

网友B:
直接百度查参数啊。没必要这么麻烦

网友C:
找个报废的笔记本板子对照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百度查参数啊。没必要这么麻烦

这个是代码 ,不是型号 百度资料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二极管的参数做什么,料板上直接拆个换上

有时找不到对应代码的二极管,有些细节不确定,不好弄,例如我这个是稳压二极管,笔记本料板上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报废的笔记本板子对照一下不就好了

找这个PDF,主要是想确定是不是二极管的类别,基本参数等

网友:
这个二极管pdf不好找,找个参数差不多的换上就可以

网友:
如果是稳压二极管,应该在DC口附近的吧,稳压值应该是20v-24v

网友:
除非是稳压二极管,其余都可以找个差不多的试试 1N4148之类的,试试

网友:
一般涉及到芯片的丝印用某宝查,十分方便;某宝查不到的,百度或者谷狗。你这个什么都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