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前后摄像头不照相,手电筒打不开

楼主(2017-10-26):
换了后置像头无效,手电筒打开卡一下,然后灰色,,维修从哪里入手

网友:
查供电,有惊喜

网友:
我觉得先修手电筒入手 !

网友:
先修后摄像头,测一下两个插座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重点查那一路2.9V的供电,摄像头修好了闪光灯自然就亮了

网友:
这个是供电有问题,查供电吧.....

网友:
把后置摄像头供电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