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25白屏求助

楼主(2017-10-26):
机器进水 发现白屏 不过屏接口没有进水,换过上半部分 还是一样 求助
求助
进水

网友:
苹果的不读盘也会出现白屏 你都换过上半部分估计好多也排查了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看,苹果机器读不到硬盘会白屏

网友:
主板有没有信号有没有传输过来,,外接有没有反应, 按上硬盘, 开机按AIT 试试、

网友:
显卡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屏蔽或加焊独显试试看

网友:
没认到硬盘也会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