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大分辨率重复黑屏然后恢复

楼主(2017-10-26):
显示器大分辨率重复黑屏然后恢复  但是打开网页的时候就不闪  一到桌面就闪   调到1024x768 桌面也不闪了  这是什么状况

网友A:
没有调到最佳分辨率?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调到最佳分辨率?调整一下试试

就是最佳分辨率   调低分辨率就没事了

网友:
想办法刷个这显示器的MCU程序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