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3842电源板的艰难维修,修到怀疑人生

楼主(2017-10-26):
      自已用的一台网管交换机,用了快10年了,近期经常自己断电重启,估计是电源板的电容老化了,拆开一看,果然如此,400V大电容鼓包,3个12V电容鼓包,这还不好办,几分钟换完了,上电,不出12V,简单查了一下,UC3842不起振,怪了,换电容前明明是好的啊,为啥换了电容就行了,马上四个旧电容换回去,不行!不是电容的问题,换回新的后,发了一贴,想求点现成的经验走个捷径,得到的回复也都比较简单,围绕芯片不起振查一下,应该不难。

    那就查吧,7脚供电14.6V正常,此时应该从8脚输出一个5V的参考电压,一量,只有1点几,这个不对。1脚电压1.7V,这个貌似也不对,应该是2.5左右。其它的地方没查出明显的问题。怀疑芯片坏了,手头还没有UC3842,觉得光耦和431爱坏,也好换,换了两个新的上去,还是不行。

      第二天,买了一个新的UC3842,换了上去,居然还是不行,到处量量,和以前一样。心想换几个电容,问题不会这么严重吧,居然连芯片换了都不起振。芯片各脚量电压,一不小心,表笔记不知道把哪个地方搞短路了,出了一个很小的火花,心里晾半截儿,新买的芯片不会就这么挂了吧。断电后再上电,测量供电正常,8脚没有5V,也不知道芯片坏没坏。到网上查资料判断3842好坏,裸芯片用可调电压加电,8脚出5V就是好的,马上测试一下昨天换下来的旧IC,用可调电压给7脚和5脚地之间加了一个14.6V电压,再测8脚,居然有5V!,这证明老IC是好的啊,起码没全坏。在电路板上不出5V,应该是其它元件的问题。把老IC换回去。i测试新IC,用可调加电,14.6V,一量8脚,没有5V,靠,3块钱就这么挂了。接下来继续修8脚不出不5V不起振的问题。
      到网上查资料,不起振和IC周围的元件有比较大的联系,看到几个绿色的电容颜色比较深,像老化的样子,先换这个试试吧,同样的元件不好找,我还有另一台好的机器,把电源板子拆出来,打算用好板的元件来替换,只求能定位故障点就好。  好板拆出来后测试了一下,正常,只是400V的大电容也鼓包了,还有些吱吱声,时大时小,于是把大电容换了,再一试,效果相当好,一点声音都没有,输出电压正常,好板的IC8脚有5V电压,看来原来的判断是对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个5V没出来。7脚的供电14.6,会不会是供电不足呢,好像15V以上好一点吧,想到以前修过的有些是给芯片供电的整流二极管爱坏,马上从好板上拆下这个供电二极管,换到坏板上,上电听到吱吱声,一量出12V电压了,总算搞定了。但有一点想不明白,为啥我换4个电容,会把这个二极管搞坏,没有道理啊。

      第三天早上,通电再一测,靠,又不出电压了,不会吧!也没多想,按照昨天的思路,从好板上拆了一个绿色的223电容,换到坏板上,一上电,又出电压了。反复断电几次,没有问题。忙了会别的,再一量,哇靠,又没电压了,这么神奇? 一共四个电容,每换一个,就会好,过会就不行,不可能有这么神奇的故障啊,仔细一琢磨,这不是换件换好的,这是电烙铁的热量搞的鬼!过了几分钟,上电,不出电压,此时,用风枪轻轻对着芯片一扫,给点热量,再上电,出电压 了,过几分钟凉了,就又不出电压了。 此时恍然大悟,为啥换4个电容会不出电压,那是因为电容的位置离芯片比较远,芯片温度低,所以不出电压,本来就有毛病,并不是我换电容换出来的问题。此时这块板已经弄了三天了,现在装机,也可以正常用,趁着热乎开机就行了,工作的热量应该会维持下去,但这机器是自己的东西,不想这么糊弄,决定查出来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弄出这么奇怪的故障。 于是花了大量时间,跑线路,画出了主要部分的电路图,300V后,12V前的全有。画好一分析,从图上明显看到,这个芯片的8脚电压比较重要,它用来给4脚的振荡电阻电容供电 ,芯片要想正常工作,必须要有这个电压,现在不出这个电压,还是应该和IC周围的元件有关。另外这个电源板的电路和3842教学用的电路不同,它没用2脚提供的功能来实现保护,而是通过光耦来直接控制1脚来实现,2脚直接接地了。

    第四天,在线测量各个元件,找不出问题。没办法,只能用笨招了,利用那块好的电源板,反正元件的总数也不多,而且IC周围已经换了一些元件了,干脆就接着换。用了一天的时间,把好板IC周围全部的元件,全都换到了坏板上,同时,坏板上的元件全部都装到好板了,通电测试的结果都是一样!好板仍然是好的,坏板仍然是坏的!故障现象一点都没变,仍然是用热风吹一下就起振,凉了就不行了。 并且在修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个现象,当用热风启动电源后,随着时间的增加,吱吱叫的声音频率慢慢的越来越低,这时量8脚的电压,慢慢的从0.5V往上增加,当加到1V多时,吱吱叫的声音频率已经很低了,但12V输出电压不变,再过一会,当8脚电压超过1.3V时,声音频率更低,同时输出电压开始很快下降,直到电源停止振荡。试了N次,都是这个现象,故障比较稳定,而且,我知道了8脚即使不出5V,电源仍然会振荡,看来电压原理比较复杂,我还理解不了。

      第五天,继续换件,由于IC周围的件都换的差不多了,只剩下开关管,另外IC的供电的变压器也有关系,干脆,把开关管和变压器也都换了,结果另人失望,好板还是好的,坏的还是坏的,故障现象一点没变。至此IC周围所有的元件都和好板换完了,难不成故障是不是出在离IC近的元件上?进一步排查温度线索,这次不用风枪吹,用烙铁在各个元件上加温测试,结果依然是芯片最敏感。当加温时间比较短的时候,起振的时间也短。所有迹象都表明,还是芯片有问题。难道我买的新芯片是坏的?碰巧和原来的芯片一个毛病? 百无聊赖,把换下来的新IC用可调加电压,14.6,不出5V。当把电压增高一些,达到15V时,8脚的5V出来了!我去!不可思议!再把电压降到14.6,再量8脚,仍然有5V!  看来这个新的IC也没坏,至少没全坏。为了验证,又把这个新的IC换到坏板上,把老的IC换到了好板上(好板上的IC不是UC3842,而是KA3842),通电测量,好板还是好的,好板用的老IC,8脚有5V,坏板还是坏的,8脚没有5V。故障现象没变! 行了,这至少说明,这个故障100%和IC没有关系,新老两个IC都是好的。  咋办? 继续换! 起动电阻,0.7欧姆采样电阻,IC供电的二极管连接的供电电阻,又换了一些,涛声依旧。一天又过去了。

      第六天,这个板300V以后,12V以前,基本已经全换过了,查了一下,还是13个元件没换, 也别怕麻烦了,这13个元件都拆了,把所有元件都换完,上电测试,先试的坏板,没有输出电压,但这次不同了,量各脚电压,都在跳变,用风枪加热,也不出电压,这是一个新现象,比较激动,再量各脚电压时,悲剧了,表笔把67脚管路了,保险管啪的一声,发出一个火光,彻底完蛋了。断电测,开关管穿了,6脚相连的稳压管穿了,0.7欧姆的取样电阻断了。这块板可以安息了。
      接着上电测好板,天哪,坏了,它终于出现了坏板的一模一样的故障,上电不出电压,一加热就出,有比较低频的振荡声音,凉了就不出电压,IC8脚也没有5V,看来老板没白挂,这下可以很快解决问题了,问题就出在早上更换的13个元件里面,只要仔细排查,很快就会就结果。于是,这13个元件一个一个的换,每换一个,都测试一遍,结果另人大跌眼镜,当把所有的这13个元件都换完,它也不好,还是同样的故障现象。
      这就不对了,前后矛盾啊。昨天量这好板是好的,没有错,今天换了13个元件后出现坏板的故障,再把这13个元件换回来,应该好了啊,为啥没好呢。百思不得其解,难不成换件的时候精力不集中,把好板和坏板的元件弄混了,这也不是一点可能没有。没有办法,三四个元件为一组,继续换,第一组换完,不行,第二级换完,还不行,还是同样的故障现象。最后还剩下两个小电阻,一个39欧姆,一个5.1K,还有一个瓷片小电容,图上一看,都是连在开关管珊极的,心想这下要悬啊,这仨个换完,要是再不好就真完蛋了。把这三个换好,忐忑的上电测试,老天,居然好了!出12V电压,8脚有5V,一点声音没有,放多久也不会息掉电。  这下范围小了,就这三个元件的问题,倒是看看是哪一个东西把我折腾五六天,这次格外小心,一个一个的把这三个元件再次交换,保证没有换错,每换一个上电测一遍,真到3个都换完,结果气死人,没有出现故障现象!      矛盾,矛盾啊!最后我是换了这三个元件故障现象消失的,再换回来应该重现故障才对啊。望着桌子上一好一坏两个板,看看外面的天又要黑了,我服了。决定就此打住,不弄了,再弄不定出现什么情况,实在是控制不住局面,好板装机,一切正常,坏板丢一边,随便找个12V2A的电源,改造一下,弄机器里,搞定。

    这个电源板修的,有点怀疑人生了。把维修过程贴了出来,同行看个热闹,也算有些价值吧。

网友(点评):
修过很多交换机电源,除了各怀孕电解换新外,这个UC3842很典型,IC没碰到有坏的,全是旁边一个25-50V,47-100UF的小电解电容引起的,换新就能解决的通病。

网友:
换个通用模块,还省钱省时间、。。。。。

网友A:
与日月争辉啊.....这是要超越水哥的节奏

网友:
这篇维修文章我给满分100分,楼主发贴非常认真

网友(点评):
没啥技术含量,过奖了

网友B:
10多年前我在修CRT时应该换了有上千只3842,3843芯片,发货都是几十只一起发,此芯片电路图现在在我脑子里还记得清清楚楚,连8只脚周边电阻电容等零件都记得型号,因为当时确定太多CRT等要修了。。得全部背出来,修多了也更能记得住,以此IC为中心的电源也很少说修不好的。。。。想想,真佩服当年我自己。。。

网友C:
一个39欧姆,一个5.1K,还有一个瓷片小电容,图上一看,都是连在开关管珊极的,心想这下要悬啊,这仨个换完,要是再不好就真完蛋了。把这三个换好,忐忑的上电测试,老天,居然好了!出12V电压,8脚有5V

这个是6脚相连的元件引起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与日月争辉啊.....这是要超越水哥的节奏

楼主发的“ 长城ATX300完全分析的” 帖子
真是受益匪浅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的“ 长城ATX300完全分析的” 帖子
真是受益匪浅啊

只是佩服楼主的维修精神 需要毅力(找不到故障点晚上都睡不好 不过我是坚持不了一个星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39欧姆,一个5.1K,还有一个瓷片小电容,图上一看,都是连在开关管珊极的,心想这下要悬啊,这仨个换完 ...

最终没能锁定故障点,不能确定是哪里的毛病。

网友:
就冲楼主这坚持不懈的精神,也要加分!佩服

网友E:
佩服楼主的坚持不懈的精神,这个电源可以在某宝买,如果有点差距可以改。以前修过几个电源,毕竟没有配件不全。有时候查到问题也要买零件很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佩服楼主的坚持不懈的精神,这个电源可以在某宝买,如果有点差距可以改。以前修过几个电源,毕竟没有配件不 ...

都不用买,我有现成的,换上就行。只不过当时生气为啥换4个电容能把好电源弄坏,后来就越修越不服,最终变成这个样子了。  冲动是魔鬼啊

网友F:
楼主TL431的基准电压是2.5V......你自己确标着2.75V!!!这个是不正常的,如果你测量确实就是2.75V拿说明TL431坏了,你画的上分压电阻是6.1K,这个好像不对吧,应该是6.8K才对,看你画的图纸好多地方都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多年前我在修CRT时应该换了有上千只3842,3843芯片,发货都是几十只一起发,此芯片电路图现在在我脑子里 ...

老师傅 经验真是丰富啊
应该上来知道新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佩服楼主的维修精神 需要毅力(找不到故障点晚上都睡不好 不过我是坚持不了一个星期)

你是做大生意的了
估计 没时间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终没能锁定故障点,不能确定是哪里的毛病。

很是佩服
修好了  就是找到解决方法了啊
给俺这样的新手 提供一个的维修案例
所以加分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TL431的基准电压是2.5V......你自己确标着2.75V!!!这个是不正常的,如果你测量确实就是2.75V拿说明T ...

431 基准是2.5v
但是厂家 一般都取在2.5v 附近 一定的误差
都是2.45v

网友:
佩服楼主的坚持不懈的精神

网友:
打这么多字,楼主精神值得佩服,论坛里需要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