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543笔记本,不报警不开机,电压正常,刷bios不管用

楼主(2017-10-26):
   戴尔的15-3543,板子13269-1,FX3MC REV.A00,客户来说用着用着突然黑屏了,然后就开不了机。先试机器,按开机键,灯亮一下就灭。拆机bios放电,之后按开机键灯亮了,风扇也转了,但是还是不开机,而且灯亮一会也就灭了(这个不清楚是不正常就这样),电流0.42-0.5缓慢变换,屏幕不亮,按开机键可以正常关机。测各路电压全部正常,cpu有两路电压,一路1.7V,一路1.3V,新板子不太清楚这个电压是否正常。显卡1.02V,待机3v5v都正常,内存电压1.34v。。。
论坛里下载BIOS刷上去,现象依旧,刷了两个都一样,最后把原机备份的刷上去,还是一样。然后怀疑显卡,显卡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没有变化。正常,
   现在没有头绪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唉,老感觉还是bios有问题,可是刷了三个全部都一样的现象,无奈了。

网友A:
有时候就是碰到供电都正常的 我也没有办法了

网友B:
用着用着忽然黑屏一般都是烧了东西,比如cpu,桥

网友C:
CPU供电不正常,应该是2路都一样才对,查一下什么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就是碰到供电都正常的 我也没有办法了

嗯,感觉没地方下手了,哈哈,动硬件怕扩大故障,或者说没故障修出故障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着用着忽然黑屏一般都是烧了东西,比如cpu,桥

嗯,我怀疑是显卡,因为现在开机所有的现象都像是开机了,可是就是没有显示。加焊显卡没有效果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不正常,应该是2路都一样才对,查一下什么原因吧

这个板子桥应该是在cpu里面吧?桥电压1.7,cpu电压1.3,是不是正常的?这个板子没有桥的。因为找不到图纸,第一次修这个板子,也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着用着忽然黑屏一般都是烧了东西,比如cpu,桥

这个板子没有单独的桥,只有一个显卡,一个cpu,貌似桥是集成在U里面的,要不要试试加焊一下U?

网友E:
多刷几个BIOS多试 有时修机 论谈上有的BIOS不能用不合用 不知道 为什么 查内存 工作 条件 正常 否  转换电压出 全 了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刷几个BIOS多试 有时修机 论谈上有的BIOS不能用不合用 不知道 为什么 查内存 工作 条件 正常 否  转换电 ...

电压除了cpu的两路电压,1.7V和1.3V不确定正常不正常,其他全部正常,而且很标准,没有过高没有过低。这个板子上面没有单独的桥,应该是集成在U里面的吧?所以说1.7v是不是桥电压?没有图纸没有参数,也没有修过这个板子,我也说不上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桥应该是在cpu里面吧?桥电压1.7,cpu电压1.3,是不是正常的?这个板子没有桥的。因为找不到图纸 ...

你是说一体的CPU吧,这个还真不好说,

网友F:
桥和cpu集成的芯片就很难说了,大部分是u出问题了

网友G:
这个机器集成度太高,通常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刷bios,不行的话还真没什么办法,建议显卡加焊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一体的CPU吧,这个还真不好说,

嗯,一体的u,我已经放弃了,准备做主板交换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和cpu集成的芯片就很难说了,大部分是u出问题了

嗯,我也怀疑U, 不修了,不行直接交换了,要是动了U不好交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集成度太高,通常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刷bios,不行的话还真没什么办法,建议显卡加焊动

显卡加焊过了,不行的。估计是U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觉得是BIOS问题,建议刷工厂BIOS,还有有些机子要用原芯片刷,其它芯片可能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一体的u,我已经放弃了,准备做主板交换了。哈哈、

主板交换需要注意,现在某宝打着交换主板的幌子得人太多了,最好保留一些证据

网友H:
交换板子风险很大的吧,无良商家底线都没有,论坛上被坑的人一堆堆,吐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交换板子风险很大的吧,无良商家底线都没有,论坛上被坑的人一堆堆,吐血啊

确实,说是交换,其实都是维修了,再给你发一块别人的板子。我发板子前都是拍照拍视频留证据,板子发过去能换就换,不能换要把我原板子发回来,回来收到板子直接录视频拍照片,只要动过或者不是自己的板子,直接投诉,还是比较管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板交换需要注意,现在某宝打着交换主板的幌子得人太多了,最好保留一些证据

嗯,确实,很多没有底线的,我碰到过一次这样的商家,不过因为有淘宝店铺,还是比较好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确实,很多没有底线的,我碰到过一次这样的商家,不过因为有淘宝店铺,还是比较好解决的。

嗯,有的听说也不不好解决,有的卖家非常狡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有的听说也不不好解决,有的卖家非常狡猾

看运气吧,本来想送给同行修修看看,后来都说这种集成U不太好修,就没给同行送。之前做过几次交换,也有几次出问题的,发回来的板子有问题,不过只要店铺级别比较高的,他们还不至于为了块板子闹纠纷,就是费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