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710s-13isk不亮机

楼主(2017-10-26):
求救啊各位大师傅,手里有一台联想710s点不亮,机器刚来的时候是进水,把进水的地方处理了一下, 只进了这里一点点。但还是不亮机,不跑码。然后再官网下载bios分离了一个bios,刷上去,现在的症状是大小写键能切换,无集显电压,不显示。求指点指点。

补充内容 (2017-11-3 11:10):
机器最后修复好了,是屏线坏了,感谢各位坛友相助,爱死你们了。

网友A:
查查各个供电正常不,或者换一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各个供电正常不,或者换一个BIOS试试

除了集显供电没有其他供电都出来了,BIOS我在其他地方下载的是一样的

网友B:
电流跳变吗 跳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跳变吗 跳几次

跳了,现在大小写都能切换就差最后一点

网友:
感觉还是 BIOS程序问题,很多机器读取BIOS程序跑码才会有集显供电

网友C:
老板最后搞好没有?求分享经验,这个系列本子第二次遇到了,各种刷bios还是不亮

网友:
进水在屏线那附近 而且大小写都能切换了  建议屏线接口也查查

网友:
帅哥,这机器最大的问题就是键盘按键能切换有自检,但是无显示,你要把内部屏线要重新插板一下呢,这个机器的屏线问题很多,首要问题考虑把屏后排线重新整理!

网友D:
这机器最大的问题就是键盘按键能切换有自检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坐等楼主公报答案。

网友:
这个问题遇见过几次都是屏线问题啊

网友:
集显供电出来的话就该考虑bios程序的问题了。有的机器bios还参与待机呢,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奇葩.
  遇到加电无显示或不加电,首先长按开关8秒,如果能正常开机就按此文刷BIOS解决。如果还是加电无显示,别急着盲刷BIOS,先外接显示屏或看看键盘大小写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那就恭喜你,很有可能需要插拔屏线(显示屏那端),而且屏还是用双面胶粘在A壳上。如果说一二台就算了,但这个机型插拔屏线的概率太高了

网友:
现在我手里正有一台710S 现在内接死活不显示,外接热重启后可以显示。。正准备插下屏线。

网友:
呵呵   也不说什么 呵呵呵     怎么帮你

网友:
哈哈。。。。费了9年2虎之力,把屏拆下来,插了屏线真的可以显示了。。这屏真变态,两边用双面胶粘得死死的,还真怕把屏给搞坏了。

网友E:
楼主,你的估计也拆屏插下屏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板最后搞好没有?求分享经验,这个系列本子第二次遇到了,各种刷bios还是不亮

现在修复好了,是屏线坏了,开始刷的是下载的bios都不行,后面自己改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最大的问题就是键盘按键能切换有自检

对的,本说不修了,装起来开机竟然有进系统的声音,所以就买根屏线,这机器就这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估计也拆屏插下屏线就好了。。

我们拔插过还是不行的,屏也换了,结果是屏线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对的,本说不修了,装起来开机竟然有进系统的声音,所以就买根屏线,这机器就这么好了

感觉你和我的应该是不一样,我的开机是大小写可以切换,鼠标灯亮,屏幕不显示,屏线应该没这么容易坏吧,下次在遇到刷完不行换个屏线试试吧,这个机器最后查不出问题,让他取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和我的应该是不一样,我的开机是大小写可以切换,鼠标灯亮,屏幕不显示,屏线应该没这么容易坏吧, ...

我的也是取走了,然后客户不甘心。所以又拿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