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的NM-B191 N卡 拯救者R720-15IKBN 开机快

楼主(2017-10-26):
淘宝买的   第一次开机 要重启两次  强行关机  然后再开 就开机快了  亲自测试绝对ok

NM-B191 N卡 拯救者R720-15IKBN淘宝买的改过me开机快UC3.rar

网友(2018-01-23):
BIOS好用的,但是开机也不是很快,大概20秒吧,比我原本刷的别人备份的50秒好不少。

网友A:
还有,我的是换过EC的,不知道我的开机20秒是不是和EC也还有点关系。还换过桥

网友:
正好在找,试试……。  …………。

网友(2018-07-16):
亮的很快啊   ,。,

网友(2018-10-15):
一台不亮的机器,下来耍一些看看会不会好。

网友(2018-11-28):
怎么只有一个程序,另外一个程序能发吗

网友(2019-01-12):
我下载试一下

网友B(2019-02-12):
这BIOS比芯片读出的多了1KB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刷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BIOS比芯片读出的多了1KB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刷起的!!!!!!!

直接刷啊,多余部分不会写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的是换过EC的,不知道我的开机20秒是不是和EC也还有点关系。还换过桥

我的也是换的南桥,刷了之后20秒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的是换过EC的,不知道我的开机20秒是不是和EC也还有点关系。还换过桥

bios 没问题,刷了秒亮机,显卡1050TI

网友C:
为啥我刷了两遍都不上电呢

网友(2019-06-01):
我下下来看一下,我现在有个EC烧了,通电不显呀

网友(2019-10-14):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刷了两遍都不上电呢

这个BIOS大小不对 你要修改 去除1KB字节

网友:
正好修到一台拯救者R720-15IKB,下载试试看

网友:
非常好的BIOS,我的只要三秒亮机,不要二十秒

网友:
真的这么快的速度?

网友(2020-02-28):
开机速度很快

网友:
测试ok,我的机器没有20秒。

网友(2020-05-22):
这个 BIOS确实亮机快,

网友(2020-07-11):
下载测试确实亮机快

网友:
我的pch桥坏了,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D:
我下载了怎么要20秒亮机,唯一不同就是换了pch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下载了怎么要20秒亮机,唯一不同就是换了pch桥

可以把你备份的me写进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你备份的me写进去试试

我已经换pch桥了,me已经要更换呀。不过我找到一个三秒亮机bios

网友(2020-11-18):
已验证BIOS是好的 开机速度快

网友:
第一次开机23秒亮机,第二次开机秒亮

网友(2022-01-04):
不充电的故障不知道跟BIOS有没关系,嗯,不管了,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2022-10-14):
我也下载来试下,CPU是I5还是I7?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