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I-1816服务器主板维修

楼主(2017-10-26):
     客户送来一片服务器主板 型号是epi-1816 故障为CPU供电部分问题 。不能开机 测试为场效应管损坏 ,更换后测试阻值正常,以为ok了。结果装上瞬间被烧。难道是功率不够(因为从料板上面随便拆了两颗)。又重新找了两颗功率差不多的装上去,开机两秒就冒白烟,换上去的场管非烫,赶快拔掉电源。肯定是哪里还有问题。心想应该是cpu的供电芯片引起,于是在料板上面找了个相同型号的装上去,结果直接亮机了。心里那个高兴,进系统后又发现反复黑屏 ,只要动鼠标屏幕就会黒一下,以为是系统问题,找了块硬盘重新装系统 ,结果还是要黑。心想是不是信号线质量不好引起的,重新换了一条后正常了   。好尴尬  我是新手 勿喷 ////

网友A:
上点图多好,不然看上去感觉像流水账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点图多好,不然看上去感觉像流水账似的。

同感,有些帖子经验就是要有图有真相,这样才会帮到更多人

网友:
你这样反复这么多次CPU应该都挂了吧 多研究 啊  看样子和我当年擦不多 换换芯片什么的 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感,有些帖子经验就是要有图有真相,这样才会帮到更多人

是啊,如果上点图,好好润色润色,在合理排版下,说不定就是篇精华帖。

网友:
感觉是个麻烦的东西最好是上个图这样的话大神能有效帮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如果上点图,好好润色润色,在合理排版下,说不定就是篇精华帖。

现在精华帖不容易拿了,以前都不容易,何况现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精华帖不容易拿了,以前都不容易,何况现在

难拿才说明精华要求高,才符合精华的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拿才说明精华要求高,才符合精华的标准。

一直没明白精华帖的要求是什么,而且说句实话,你自己也知道,开始认证那段时间以前的精华帖很多都是论坛的不是精华帖加了些版主关系好然后版主就给弄成精华帖的,大家都明白,不过现在没这现象了,论坛管理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明白精华帖的要求是什么,而且说句实话,你自己也知道,开始认证那段时间以前的精华帖很多都是论坛 ...

严格是好事,这样更能体现出技术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