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40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2017-10-26):
此机器本来是触发掉电,论坛逛了圈发现是显卡坏了。把显卡拔了用集显能正常使用,但是问题来了。无线网卡信号很弱,经常导致连接不上网络。就算连接上了
也是断断续续的。时好时坏。无线网卡也换过了。还是同样的故障,无线网卡的两根线也连着的

用外置无线网卡就正常,但是客户非要用内置的!求大神指点一二

ps:好了。详情见4楼,但是不懂原因

网友:
就是那两根天线问题   换了就OK了

网友:
应该还是两根天线的问题,信号弱就是接收信号差。

网友A:
天线我交换了一下位置。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信号满格,但是有时候会出现链接超时,搞不懂了。本来是按照上面标的黑色对黑色天线,白色对白色,信号弱,交换一下信号满格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我也碰到过 应该是有一根的线是断的  只是在里面看不见 2根线都是天线 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 应该是有一根的线是断的  只是在里面看不见 2根线都是天线 功能是一样的

我测量两根都是通的啊。没有断线啊

网友C:
这么6   交换下位置信号就分满格dd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测量两根都是通的啊。没有断线啊

一个天线 里面是2个线 必须2个线都是通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天线 里面是2个线 必须2个线都是通的才行

都是通的,我全部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6   交换下位置信号就分满格ddd

是的。我也想不通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我交换了一下位置。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信号满格,但是有时候会出现链接超时,搞不懂了。本来是按照上面 ...

有些机器线的位置不和以前一样,也会导致这种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呀,奇怪了,本来就是黑对黑,白对白,还有这问题,无奈

网友:
仔细测试天线信号线和屏蔽层正常不,最好替换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