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G 4750G 这两系列不出CPU集显电压

楼主(2017-10-26):
           宏基4752 4750 两种板是差不多的,CPU集显电压不出来,其它电压都正常,+3.3VSUS +5Vsus 1.5VSUS 1.05VSUS 1.8VSUS 电压都正常,后继电压都正常,跑数0.7左右, 正常的话跑1.1 1.25 读内存 1.39 亮机。 网上有的刷bios 有的换PCH好的 ,有的是后继转换电压没出来或不正常的。 而我手上这台机都不是 ,当看到网上说加焊桥的好了。我加焊一下,是好了,但刚装机就不亮了,电流还是0.7不动。然后换了一下桥,又亮了,等了10分钟再点就不亮机了。然后怀疑PCH下面电容漏电造成的。我拆掉了下面的所有的电容也不行。有人叫我量附近的排阻,都量了都正常,都换个边,还是没好。不想修了,放放再说。实在没有思路,网上说这种板要先CPU电压正常,然后桥发信号给CPU,CPU电压出来后,CPU发个SYSpg给PCH,当PCH检测内存电压正常后,PCH正常后再发信号给IO,再去开启cpu集显电压,也就是说内存跑码了,才会出集显电压。下面从网上下的HM65开机时序进行参考。参 考。
查了所有的信号都正常的。那么还有什么问题。也就是一加焊桥就好,不加焊不好。那么不然这样吧,用风枪对着一个地方一块一块吹热试吧,不是一加热就好吗?除了CPU座没加热以外,其它都加了,都不行。,准备放弃了,准备装机给客户的,看看散热管就一根,风扇也有好多灰,是不是CPU座子空焊了呢? 加焊吧,反正搞不好了,最后一愽。  上面调260度,下面调285度。我它妈的烤死你,往死里烤。等冷却了能亮机。等一个小时也是好的,果然搞好了。宏基4741 4750 4752 这些系列就一个铜管,发热非常大。当以上问题解决不了,一定是CPU座子空焊了。有没有搞好的加点分吧。

网友:
先给我自已点个赞吧  先给我自已点个赞吧

网友:
时序收集的很全面,最后修的也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记得CPU座背面应该有个大电容吧,给过感觉你的故障致那个电容引起的,没换的话,可能还会返修

网友:
CPU座子空焊真是少,一般90-100度 cpu 会触发关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