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T100TAF自己带的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7-10-26):
华硕T100TAF自己带的键盘不能用,我下了论坛里面的点位图和维修作业指导书,那连接键盘的哪里点位排列不一样,就只能测接口电路哪里的发现有个供电过不来是5V的电压USB的总线没有电压,用示波器测了一下不是电源开关管,我就直接短路过去键盘就可以了,不知道这样安不安全呀,会不会返修呀。那个搞过指点一下,问题的根本没有找到,心里不踏实。

网友:
好家伙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维修就是 有好多东西解释不了

网友:
就是转换电压没有出来的对不。。。。。。

网友:
多测试一段时间吧,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
哈哈哈,还有什么不踏实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返修的,维修这东西有时候不需要太明白,有太多没办法说出故障原因

网友:
如果可以用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有什么不踏实的         返修再说呗

网友:
我也这么想的,已经装起来给客户拿走了,有返修也是没有办法呀

网友:
没事的,又不是电压偏高,只要是二级电压,有时候这样弄弄没关系

网友(2019-09-17):
华硕键盘不能用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924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