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O-9453 Rev:2.0

楼主(2017-10-26):
客户送来一个小工控机,版号是KINO-9453 Rev:2.0,症状是不触发,求
不触发

网友:
这种如果找不到图纸,只能拆南桥从焊盘出发,找到外围的相关待机条件测量点。

网友:
这种工控机一般都找不到图纸,先看看什么南桥,GB就直接干了

网友:
找EC PDF 慢慢研究 反正价格高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es&kw=KINO-9453
论坛暂时没有,工控比较难找

网友:
好的维修经验与大家一起分享,也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