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寸LED电视背光不亮,求请教

楼主(2017-10-26):
手上有个50寸的LED电视,开机背光不亮,能看到里面有东西。12V,EN,都有,量LED插口处V+有80V,但是在跳,把LED线拔了也跳,不知道算不算正常,本人是新手,想请教下。另外怎么区分是高压问题还是灯条问题,有什么测试方法吗?万分感谢

网友:
三星,8成是灯的问题

网友:
要想区分首先要买个点灯器点一下灯条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灯闪一下就保护息掉了,这种情况多半是LED灯坏了引起的

网友:
             打开看看,就彻底清楚了。

网友:
灯珠有坏的,拆屏吧,小心点,尺寸大容易坏

网友:
我就拆坏一个49寸的,碎碎平安了

网友:
万能的淘宝早都准备了工具给你用:LED测试仪 维修检测工具 免拆屛电视背光灯条灯珠 液晶屏测试仪

网友A:
我修过个三星监控lcd 42寸的  也是一根灯管老化了 用一个 电容 搞定

网友:
有80V的电压而且灯不亮绝对是灯坏了,换灯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个三星监控lcd 42寸的  也是一根灯管老化了 用一个 电容 搞定

短接灯管两端是吗。...................

网友:
LED灯珠吧,保护,拆屏幕检查。。。。。。。。。。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灯闪一下就保护息掉了

网友(2017-11-29):
这种大多是灯条坏 可以买个LED灯条测试器 当然最准的还是拆屏测

网友:
此现象多数为Led灯条烧了,折屏吧。不过新手注意,一旦伤屏,会要赔本的,我也赔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灯管两端是吗。...................

是 灯管两端...........................

网友:
灯珠有坏的,拆屏吧,小心点,

网友:
三星,8成是灯的问题
三星,8成是灯的问题

网友:
看看有没有黑心的LED灯珠,
三星质量不靠谱,背光灯故障率极高

网友:
这种问题十有八九都是灯条故障

网友:
应该是灯带坏了吧 我有一堆A20全志主板 需要维修 找不到图纸 很是纠结

网友C:
A20 全志 广告机开发主板 谁能修 一堆
woniuzhiwu
你是在珠三角做吗?我也没有这个图纸,但可以发给我看。
详情

网友:
这个问题9成是灯条坏了。开机瞬间看看灯条两端电压多少

网友:
EN ADJ有没电压,可以测下开机瞬间LED+电压有没有起来

网友:
我是过来看回帖的,回帖的都是大神。呵呵.....

网友(2018-02-28):
升压板输出比正常值偏高跳变,一般灯条坏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不可能没搞出个结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A20 全志 广告机开发主板 谁能修 一堆
你是在珠三角做吗?我也没有这个图纸,但可以发给我看。

网友:
这个飞利浦电视?需要看开机电压有没有升高,有升压就是灯坏啦!

网友:
电视屏幕大,灯条隐藏深,拆机需谨慎

网友:
楼主应该要投资一个LED测试仪了 你值得拥有

网友(2018-09-23):
不是 已经查出来 是全志A20主板问题 但是这视美泰的程序有些不匹配

网友:
换灯条,或者修灯条 ,买个工具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