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J系统无法安装 蓝屏 [

楼主(2017-10-26):
                            想请教师傅们  华硕FX50J安装系统蓝屏 ,系统装不上  硬盘没坏   bios也设置了 也刷过bios,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知道的高手师傅 麻烦指点下  搞好发红包 酬谢!

网友A:
哥们,你得发蓝屏照片,蓝屏代码啊,你就这么说谁能告诉你怎么弄呢。。。。。。。。。。

网友B:
哥们  这个机器好像不能装WIN7 要装WIN10 开你是几代的处理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得发蓝屏照片,蓝屏代码啊,你就这么说谁能告诉你怎么弄呢。。。。。。。。。。

它这蓝屏闪一下,就自动重启。都没法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  这个机器好像不能装WIN7 要装WIN10 开你是几代的处理器

问题是原来用户  装过Win7的  都没蓝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这蓝屏闪一下,就自动重启。都没法拍照。

闪一下,到七色花那里就重启一般都是硬盘接口模式调的不对造成的,或ACPI控制器不对

网友D:
接口模式不对只是见不到硬盘好像不会蓝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口模式不对只是见不到硬盘好像不会蓝屏吧

接口模式调过,也是那样  试过调接口模式  也不行。

网友:
搞了那么多,建议换过 版本的操作系统试

网友:
这个问题麻烦了。。。。。。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你这个是板载的内存,很有可能是板载内存故障,最好先屏蔽板载内存试下。

网友:
先安装win10试一下看,如果不得行换硬盘、内存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