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H81-D3 REV2.1

楼主(2017-10-26):
外加显卡不亮, 集显能亮, 刷过BOIS也不行。 请问大师们,这是哪坏了?
显卡

网友:
确定显卡没问题吗? 显卡问题面大。

网友:
确定显卡是好的/显卡插槽清洗干净/显卡插槽旁边的耦合电容打值

网友:
确定显卡是好的话,就打一下接口的数据,清洗一下显卡曹试试看

网友:
测量下PCI-E显卡槽到CPU座子的16对精密耦合电容是否存在问题,是否存在断线等,策略下PCI-E槽的复位信号与时钟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显卡 显卡槽 都有没清理过~

网友:
你可以在在bios里把集成显卡关掉!试一下

网友:
显卡插槽,问题比较多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
槽没坏, 旁边的电容也量了,没问题 。

网友:
不修了,给客户拿走了,,,,

网友:
有时候有些问题是该放弃~~~~~~~~~~~~~~

网友:
不亮要查的地方多,看是哪些信号没出来

网友:
先排除CPU,集显是CPU给的,以及查CPU集显供电

网友:
该査的都査了,不知道哪里坏了。 小弟能力有限,

网友:
时间花大了没修好,最好不修,不值得!

网友(2017-11-27):
显卡是好的吗? 显卡插槽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