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2 尾插排线焊接

楼主(2017-10-26):
哪位大师能指导下小弟,怎么焊接IPAD AIR2尾插,

网友A:
先在尾插排线上焊点锡,不要太多,保证每个脚都有锡就行,直接摸点焊油,对准位置,放好,洛铁焊好两端,固定了,再加锡走两边,就焊上去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在尾插排线上焊点锡,不要太多,保证每个脚都有锡就行,直接摸点焊油,对准位置,放好,洛铁焊好两端,固 ...

感谢啊,好厉害,好方法,果然老司机啊

网友:
顶一个,不知道IPAD5有大神分析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