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徒慢修DELL N4050

楼主(2017-10-26):
下午师傅给我个机器让我修,拿来一看,大短路哦。
先看下板号:

准备打开图纸挨个拆公共点电容时,师傅叫住我,说是给我上一课

他说修机器,就像医生看病一样。

注重望闻问切,剩下自己领悟。

我说哦,知道了。准备拆时,师傅拍了一下我的脑袋说:我的意思是短路的电容用眼睛可以看出来滴。

很无语,只好拿着放大镜看。

看来是介个了,再对下图纸,对头,就它了

拆了量下公共点

后面装机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装上键盘不触发。师兄告诉我,说这个键盘会导致不触发滴。
似乎又学会一招,开心!~

网友:
我也在学电脑和手机维修这方面的知识,我师傅也是这么教的,不过我还没到看图纸,老铁,传授一下经验啊!

网友:
开心。  我修好时也是开心的。  哈哈哈哈

网友A:
学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等你真正开始维修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一插电  5a大短
拆机  拆一半     摸板子   19v一插
那热    镊子一捅     搞定  收工

网友:
一定要快准狠
快  19v插拔要快
准   故障点一定要找准
狠   大短  19v一上一般都炸了   直接杵就行

网友:
慢慢也就领悟了修机器的相关原则了

网友B:
慢慢学吧,这个不着急的,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等你真正开始维修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一插电  5a大短
拆机  拆一半 ...

哈哈哈,我眼泪都笑出来啦

网友:
加分鼓励了,想起我去年也是做学徒的时候,慢慢来加油

网友:
大短还是很好修的   加油

网友:
陈师傅 这是在哪儿 做学徒呢  还要人不

网友:
你这是用你师父的号发帖  为什么自己不注册一个呢

网友:
大短路的机子修起来很舒服,捡钱了

网友:
dell的键盘还真的是会导致不开机的

网友:
不错哟,不知道你师父多厉害

网友C:
天才   短路的电容看出来的概率很低的吧

网友:
多么痛的领悟!!!!!!!!!!!!!!!!!!

网友:
我刚学的时候也这样,第一次激动坏了

网友:
大短  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才   短路的电容看出来的概率很低的吧

大短路的 电容 在放大镜下 还是很容易看到的  一般都是破裂了的。

网友:
再接再厉,只有多积累经验,慢慢维修速度会变快的

网友:
加油哦,还有更多复杂的问题让你去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慢慢学吧,这个不着急的,加油

发百几十个帖子了,还学徒.报告是来骗你的

网友:
不错了,刚开始都这样的,修多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百几十个帖子了,还学徒.报告是来骗你的

我看了一下他发的帖子大多数是求助帖子,分不清是不是学徒

网友:
谢谢楼主,我看看怎么弄,试一试看看

网友E:
龙虾哥牛逼 当书童才学了半个月就这么屌了 ··修短路都不用烧了 直接扫码 扫一扫就秒了  果然对得起那8000块工资 嗯嗯嗯 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龙虾哥牛逼 当书童才学了半个月就这么屌了 ··修短路都不用烧了 直接扫码 扫一扫就秒了  果然对得起那8000 ...

师兄现在在哪里发财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师兄现在在哪里发财啊,

浪迹····天涯 ··· 捡瓶子收破烂了 ·         好好学 别让你师傅失望··

网友:
大短的机器还好找点,个人感觉微短会比较难修些!

网友:
小小白是看月饼大和船长的...不是事儿。 键盘会导致不触发, 楼主是换了个新的? 还是...

网友:
我好久都没有找到像你这种激情了。以前刚开始也是修好一台机器兴奋的不得了。

网友:
多积累经验  慢慢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浪迹····天涯 ··· 捡瓶子收破烂了 ·         好好学 别让你师傅失望··

你这个貂毛,哈哈